[安防] 拆一个电控锁,刷卡门禁用的

楼主(2020-04-11):
锁不上了,拆开看看

原来是销子掉了,重新装上就ok了

原来是销子掉了,重新装上就ok了

网友:
RF1那两个是干簧管还是天线?

网友:
销子怎么会掉下来?

网友:
电磁铁看着不错!

网友:
是用电池供电的吗?

网友:
好货啊  可调延时  还有常开常闭

网友:
看着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0-06-01):
有时候就是一个小故障,懂行的处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前两天的指纹锁也是一个小电机挂了.可惜厂家倒闭.多方寻找.才联系到那个人,寄来两个备件,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