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冤案]联想口红PD电源5V输出的冤案

楼主(2020-04-11):
话说,近年 Type-C接口的设备多了起来,也慢慢的淘汰 micro-usb 口。

作为不专业的业余爱好者。为了省事,也买了一堆 Type-C 母口慢慢替换家里的 micro-usb 母口设备。
买的东西类似这样。上图。 Vcc ,D+,D-,GND,看起来直接和micro-usb 口替换即可。
爪机拍的,不是很清楚。

焊接了一些,还都好用,包括电脑连接。。
但是自从入手了联想口红PD电源+ 自带C to C 线。。
有一天,我发现用 联想口红PD电源+ 自带C to C 线 给某个自己改Type-C 母口的设备充电,充电指示灯不良? 然后换回电脑+ USBA-C 线充电,OK。 以为是自己焊接的问题或者网购母座的问题也就没有再次纠结了。。
因为口红一般情况下也就给电脑和手机充电,家里还有两个单纯的 5V typeC口非PD电源。固定5V。。

这次疫情期间,再次改设备接口。。 留了个心眼,先行测试了一下,发现,自己焊接的都是这样, 口红C-C线没有输出,电脑和独立的估计5V type-c 电源都能正常输出5V。

看来是我理解的问题了。。。

原来的都是冤案。根源在于 PD 协议!

先研究资料,理解了 PD 的 Vbus 仅在识别后才有输出。看来联想口红并没有默认输出。。。包括5V也是识别后才输出。。呃。
放度娘一圈。先获得这个意思。
1. CC端和 GND 间加上 5.1K 电阻?

好吧,试试。 刚好图中预留的R1位置正好是 CC 和 GND, 焊接,测试,依然没有结果。。。。(没有照片)
1. CC端和 Vbus 间加上 56K 电阻?

正好,找了一个51K电阻和上面的电阻串联接入 Vbus...

测试,上图。

万用表测试焊接正常无误。

用口红+C-C线依然无输出。。。

百思不得其解。。。

口红电源+ C-C线是好的。插电脑和手机都可以正常快充

特意请教大家。有上面办法解决 这种PD电源强制输出的事? 先说感谢。

后记:
翻出网上买的一个 Type-C接口的 4056 充电模块,插入口红+C-C线。一样没有输出。。。汗!

网友A:
CC线接5.1K到地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线接5.1K到地试试看

已经试过了。第一次就是 CC 和 GND接了 5.1 K 电阻。无果。。
第二次才把电阻从 GND上焊下,串上51K接到了 Vcc 。 差不多刚好 56K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试过了。第一次就是 CC 和 GND接了 5.1 K 电阻。无果。。
第二次才把电阻从 GND上焊下,串上51K接到 ...

CC1 和CC2都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1 和CC2都接了吗?

研究了我买的那种母座。 CC1 和 CC2 好像是一根。。
不是全针脚的。 也许是这个原因?

楼主:
附上 网购的 Type-C 口的 TP4056 模块。。一样的毛病。。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上 网购的 Type-C 口的 TP4056 模块。。一样的毛病。。

我手上有CC1和CC2都接了地的,用PD充电器没有问题,正常输出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CC1和CC2都接了地的,用PD充电器没有问题,正常输出5V

谢谢,我再试试。
不行网购几个全针脚的母座试试。
另外,我怀疑口红原装 C - C 线中有芯片。。
但是手里没有其它的 C-C线了,只有 USBA to Type-C 线。

或者换个 PD 电源试试。。

网友B:
把CC线另一端插手机 看看是否有输出 电阻接对 插上手机 手机会输出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CC线另一端插手机 看看是否有输出 电阻接对 插上手机 手机会输出5v

CtoC线没有问题。 现在就用口红充手机呢。。

原装线,估计有芯片的那种。

网友B:
cc线带芯片是可以提供5A电流的  不带芯片的线只能提供3A 还是3.5A一下的电流  和是否输出无关
正常PD电源输出只需要三条线 vbus cc1或者cc2 gnd 三条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线带芯片是可以提供5A电流的  不带芯片的线只能提供3A 还是3.5A一下的电流  和是否输出无关
正常PD电源输 ...

您这测试板不错,我现在没有测试条件。
先网购一些全针母口再说吧。
C to C 线是全针线。 就是自己加的母座没有办法握手导致 PD 的 Vbus 没有输出。 我怀疑其带的芯片是同时检测CC1 和 CC2 ,而目前我手里的 Type-C母座只有一个 CC 。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
C to C 线我在其他设备上用试过。 4A没有问题。再大没有测试。。
感谢回复:)

网友C:
本人实测CC下拉电阻5.1K可以开启5V输出就是图片上R3的位置上一个5.1K的0402贴片或者直接买这种OTG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实测CC下拉电阻5.1K可以开启5V输出就是图片上R3的位置上一个5.1K的0402贴片或者直接买这种OTG插头

...

谢谢。
我的是母座。
也第一时间加了一电阻 在图中位置 (CC 和 GND)。但是遗憾的是口红PD并没有输出。
所以才奇怪。。

也有可能是 口红识别比较严格。但是手头目前没有其他 PD 电源测试。

昨天又网购了结果全脚的 母座,到时间把 CC1 和 CC2 全接上再试试。在不行,就入手其他别人宣称改好的成品了。哈哈

网友D(2020-10-19):
问,我最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没有查到其他的贴子

网友E:
老王家还是老五家淘了根cTOc加长线,转接到安姐家的T18USB电流表C口给努比亚Z17充电竟然没反应无电流输出,而同样方法给华为手机充电没问题且开启快充模式,看来cTOc线玩不转呀。

网友F:
好像在哪里看到过,CC1和CC2不能是短路状态,但很多非全针的小板上是短接的。

楼主(2020-11-23):
引用 网友D:
问,我最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没有查到其他的贴子

应该是 CC1 和 CC2 接在一起的缘故,在TB上买了别人 DIY 的成品。 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王家还是老五家淘了根cTOc加长线,转接到安姐家的T18USB电流表C口给努比亚Z17充电竟然没反应无电流输出, ...

所以还是协议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在哪里看到过,CC1和CC2不能是短路状态,但很多非全针的小板上是短接的。
...

应该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