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威刚sp580固态硬盘,拆开这个是什么颗粒

楼主(2020-04-11):
威刚sp580固态硬盘,拆开这个是什么颗粒?有大神指导吗?不认盘,想从新开卡,好像没有自动识别的。感谢!

网友:
Mark CodePart NumberProduct Family
PFG11FBNB16A256G1KDBAFJ4NAND FLASH

网友A:
大S镁光的颗粒。。。。。镁光颗粒里面比较差的颗粒。。。

网友:
大S降级的颗粒.这货不是不适合做SSD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S镁光的颗粒。。。。。镁光颗粒里面比较差的颗粒。。。

这个是AS级别的,如果不是假标,这个级别是可以拿来搞SSD的,正常使用也没啥问题

楼主:
感谢各路大神

网友:
威刚连ADATA的标都懒得打了 直接拿镁光的大S片贴了这个是2258H主控吧 还缓存都不贴 当2258XT开

网友:
AS级别的b16a,做个ssd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