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欧司朗QUICKTRONIC MULITWATT QT-M 1x26-42荧光灯镇流器

楼主(2020-04-11):
再拆一个欧司朗的镇流器:应该是坛友同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634

外观,这款应该是欧司朗除了可调光版本之外的旗舰款了吧。

开盖,这款卡口一点都不紧。

主板全貌。

原件特写。

背面就比较简单了。
谢谢观赏!

网友(2023-02-26):
很好啊好啊好啊。养眼

网友A:
一份价格一分货,飞利浦配套的3AAA电子镇流器也是这个样子的,用十几年都不带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份价格一分货,飞利浦配套的3AAA电子镇流器也是这个样子的,用十几年都不带坏的。 ...

3AAA是国产的,技术指标这个差远了

网友(2023-04-05):
3AAA是国产的,,,频闪严重。。垃圾镇流器。。就是外壳有点像名牌。。。

网友:
兄弟,你家有万用表吗?!能不能麻烦兄弟把这个欧司朗镇流器的R32和R50阻值量一下?!我家这两个引脚断了,想淘宝去买又不知道电阻值,我家没有万用表,麻烦兄弟你啦

网友:
做工真好,这样的镇流器肯定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