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tl-wdr5620千兆版维修,结果千兆交换机芯片是坏掉的

楼主(2020-04-11):
买了个废品wdr5620千兆版,亏大了,翻车了,结果千兆交换机芯片是坏掉的,还不小心吹飞了几个电容,怎么办?还有救吗?
是连接交换机和网变的电容

网友A:
飞了补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了补上啊

太小了补不了,能找什么代替吗

网友:
电容参数找芯片规格书里的典型应用电路,那上面应该有

网友(2020-10-26):
固件用编程读出来啊

网友:
感谢楼主了, 辛苦了,真的很实用了啊

网友:
楼上你是来补刀的吧?

网友:
先装芯片,这些电容,多数都是对地的,不装也没问题

网友(2021-04-14):
先找个废板练练在开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