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请问如何检测三星固态硬盘的闪存颗粒是不是MLC?

楼主(2020-04-11):
请问如何检测三星固态硬盘的闪存颗粒是不是MLC?

SSD-Z很长时间不更新了,很多固态硬盘不能被SSD-Z识别,所以不能检测出闪存颗粒。

网友A:
谁说SSD-Z是用检测的……
SSD-Z只是基于数据库,
同一型号不同批次改方案了就不能正确显示了,
山寨盘数据库理没有就不能……
山寨盘量产时改成大品牌的某型号就会……

网友B:
"请问如何检测三星固态硬盘的闪存颗粒是不是MLC"

840以后的三星盘貌似都是TLC的,现在那个什么QVO直接是QL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检测三星固态硬盘的闪存颗粒是不是MLC"

840以后的三星盘貌似都是TLC的,现在那个什么QVO直接是QL ...

在三星的世界,除了SLC以外,全都是Multi Level Cell,  所以QLC是4bit MLC也没毛病...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9167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5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SSD-Z是用检测的……
SSD-Z只是基于数据库,
同一型号不同批次改方案了就不能正确显示了,

请问有没有能够检测固态硬盘闪存颗粒类型的软件,求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检测三星固态硬盘的闪存颗粒是不是MLC"

840以后的三星盘貌似都是TLC的,现在那个什么QVO直接是QL ...

850 PRO和860 PRO,都是MLC颗粒,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850 PRO和860 PRO,都是MLC颗粒,对不对?

不对,
颗粒是可以3bit也可以2bit的V-NAND,
传说中PRO/SM是工作在2bit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
颗粒是可以3bit也可以2bit的V-NAND,
传说中PRO/SM是工作在2bit模式

这个功能在2D时代就有了,同时代的L74A 加译码器变成M63A:JS29F32B08JCME2——JS29F16B08JCNE1,东芝闪迪通过解扣MLC/TLC变SLC(东芝闪迪声明24纳米以后SLC MLC TLC共线),现在所谓的N27之类的QLC也可以变成四分之一容量的SLC

网友:
从840PRO的盘以后出的盘基本都是TLC了 当然也有MLC 不过是3D的M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