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助,海力士闪存哪个主控支持

楼主(2020-04-11):
H27Q1T8QAB4R,建兴M.2拆机的。

网友A:
能上8ce的板子也就3268了吧 3280不知道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上8ce的板子也就3268了吧 3280不知道能不能用?

3268刷固件卡死。14纳米的TLC,固件不太兼容啊

网友:
3268/3280都支持

楼主:
你这是4CE的吧,我的是8CE

楼主:
请问哥哥,刷的哪个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哥哥,刷的哪个固件

论坛下到的。sm32Xtest_V2.5.69_v4_R1214 完全AUTO开卡,没有手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是4CE的吧,我的是8CE

3268m测试架开的,只有4CE的闪存,单贴8CE的应该没问题。不保双贴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68m测试架开的,只有4CE的闪存,单贴8CE的应该没问题。不保双贴成功。

SM3268AB,不选格式化能通过,格式化就不行。单贴8CE,我觉得还是再试试,谢谢哥哥啦

网友C(2020-08-28):
楼主开出来了吗,我也有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开出来了吗,我也有一样的

感觉缺少固件,3268的8CE开了格式化不了,3281也是一样。然后就扔了,你可以上2258xt或者2258H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开出来了吗,我也有一样的

那个SM2254G主控好像是2258H的马甲,用2258XT可以开,你可以试试。XT和H的量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