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整流充电回路是否有误?请赐教

楼主(2020-04-11):
这是某电子小产品上的一副电路原理图的简要分析,但在T1次级的整流、充电回路的介绍上(红色文字部分)对照此电路图看不出电流的回路,想请教电路分析高手,是图纸有错误吗?T1次级的整流和电池充电回路是怎么样的?先谢谢了。

网友A:
就是个最简单的输入半波整流开环单管rcc降压电路,用在镍氢镍铬简易充电也足够了,q1导通正激阶段给t1初级线圈充电储能,d2反偏截止,led正偏导通指示(电流路径,线圈4到led正到led负到电阻r3到线圈5形成回路),q1关断反激阶段d2正偏导通,电流路径t1次级线圈5为正进入电池正极,负极流出,进入d2正极,负极流出,回到线圈4,形成回路。开关23闭合电机和电池并联工作~

网友B:
充电电路和指示灯电路用的两个不同半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最简单的输入半波整流开环单管rcc降压电路,用在镍氢镍铬简易充电也足够了,q1导通正激阶段给t1初级 ...

谢谢老师指点,讲得非常详细,看来得多静下心来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路和指示灯电路用的两个不同半周

谢谢师傅的指点,很清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