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继电器控制板上的大电容是什么?

楼主(2020-04-11):
法拉电容吗?大概是什么参数规格,引脚在2端的没见过,倒是固定稳当可靠

网友:
参数,拆下表测最直观。

网友:
16WV=16 Work volt
2200MF=2200μF

另外一组遮住了,看不到。

楼主:
多谢,淘宝搜了下轴向电容,蓝色的是尼吉康的50V2000uF

网友:
这么高的电压,不会是法拉电容。

网友:
轴向电容,八十年代的大录音机里面就有。

网友:
轴向电容 一般是无感设计,特点是寿命长 在瑞士荷兰德国的长寿型线性电源里比较常见。某些论坛炒作说是hifi电容 让他们炒好了

网友:
MFD不是MF

MFD=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