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硬盘应该如何选择,有什么好推荐

楼主(2020-04-11):
Nas硬盘的什么好推荐?

有人说酷狼 红盘 ,有人说企业版,有人说氦气盘?
到底哪个性价比更高呢?

网友:
谈性价比就别玩nas了,nas专用品就是红盘。。。。

网友:
数据无价 选择你认为值得投入价钱中里面最贵的。

网友:
你可以考虑一个折中的方案,用监控盘,西数紫盘或者希捷酷鹰。
监控盘的设计初衷也是7*24小时工作,超长寿命,阵列储存,几乎和NAS硬盘是一致的。
而且价格相比NAS盘要便宜的多,淘宝上3T的酷鹰只要500块钱,咸鱼上还有很多OEM的监控盘可以买

楼主:
好的。酷狼与红盘,大家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A:
监控盘容错性好 但是数据丢失一点点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酷狼与红盘,大家有什么好建议?

酷狼吧 我这个用了4年没出问题 我有3个红盘3年不到全换过了 好在都是保修期内。

网友:
西数红盘,反馈是故障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监控盘容错性好 但是数据丢失一点点看不出来。

说得对,监控盘为了存储流畅,数据完整性最差

网友:
如果不组raid,可以考虑西数的氦气盘,海淘不贵。12t的在1000左右。还带个硬盘盒

网友:
谈性价比就别玩nas了,nas专用品就是红盘 酷狼

个人用红盘,要找正规销售的渠道,不然有些是刷机换标盘。

网友:
监控盘不好吗?我一直在用监控盘组的阵列1

网友:
从销售数据及返修情况来看,建议使用酷狼或酷狼Pro
酷狼Pro有5年质保和免费的数据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