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固态拆解记录贴之 金速F6 PRO 两个版本

楼主(2020-04-11):
同是18年的
第一个

第二个

网友A:
第一个是B16制程3DTLC,4颗128GB,第二个是L06制程3DMLC,单颗32GB开B0K是48GB,3颗144GB开128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B16制程3DTLC,4颗128GB,第二个是L06制程3DMLC,单颗32GB开B0K是48GB,3颗144GB开128 ...

后生可畏,佩服,佩服。

网友B:
金速的这批货和联想的是一模一样的,到底是不是给联想代工的,贴个导热贴吧,主控温度低不容易掉盘,尤其是这种黑片tosp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速的这批货和联想的是一模一样的,到底是不是给联想代工的,贴个导热贴吧,主控温度低不容易掉盘,尤其是 ...

这种货色就没必要折腾了,有一块开卡坏块居然有99,另一块是55,这是不是黑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