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为光猫怎么改成普通路由器使用

楼主(2020-04-11):
hs8415v    命令set upport mode ?后怎么操作呢。求大神带路

网友A:
这猫我也有    这还真不会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猫我也有    这还真不会玩,,,

挺好用的

网友:
华为SA1456C折腾记,终于把联通的光猫给换了
https://blog.lsza.net/archives/858.html
给你个参考吧

网友(2022-11-07):
不过猫的性能很差~!不值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