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各位大佬用这种开关怎么控制12v电钻的正反转

楼主(2020-04-11):
大佬最好用图标一下本人怕不懂  提前谢谢各位

网友A:
六角三档纽子开关多省事

网友B:
6脚拨动,船型开关也可以啊,

网友:
万一两个按纽都合上就听响声了,沒有互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6脚拨动,船型开关也可以啊,

怎么接线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角三档纽子开关多省事

大佬该怎么接线

网友C:
用中途开关 一个按钮 四个 或者6个接线端子的都可以
4个端子 L1 L2分别接电源 正 负极 L3 L4分别接电机正负极

6个端子 L1 L2分别接电源正负 L11接L22 接电机正极 L12接L21接电机负极

这样就可以实现电机正反转!

网友D:
这是两个单刀双掷开关吧?最好是双刀双掷开关(如图1、2、3)才好,接法也简单(如图4)。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两个单刀双掷开关吧?最好是双刀双掷开关(如图1、2、3)才好,接法也简单(如图4)。
...

先谢谢大佬,不过我看不懂这种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两个单刀双掷开关吧?最好是双刀双掷开关(如图1、2、3)才好,接法也简单(如图4)。
...

先谢谢大佬,不过我看不懂这种电路图,请问看什么资料可以学会看这种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中途开关 一个按钮 四个 或者6个接线端子的都可以
4个端子 L1 L2分别接电源 正 负极 L3 L4分别接电机正负 ...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中途开关 一个按钮 四个 或者6个接线端子的都可以
4个端子 L1 L2分别接电源 正 负极 L3 L4分别接电机正负 ...

我试试。。。。

网友:
有刷电机还是无刷电机?

12V有刷电机正反装,类似童车前进后退,用的开关是9图2的开关,可关机,图一开关不能关机,中间两脚接电源正负极,两头分别交叉接电机正反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接线大佬

我也不会
上次关开关我是对着原来开关接的

网友:
这种不能直接控制,这种可以当按钮使用,通过控制中间继电器来控制正反转。

网友:
二开双控的才行,你这个二开单控的

网友:
图片写两开单控。。。这种不行
要双控的,开关翻过来 两个开关各有3个接线端那种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