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周六无事修一下焊台吧

楼主(2020-04-11):
如题,之前买了一个,质量太差,用2次后散架了。
这里提醒各位一句,会在使用的过程中突然散架,因为中间有弹簧,被吹热的原件会四处乱飞,非常危险。
于是乎,自己简单修一下吧

能力差,工具也简陋

首先,接受坛友的建议,取下那根危险的弹簧,然后末尾处简单焊一下

另一头也来一下,ok,暂时没啥大问题,再用几次试试吧

网友:
夹具把主控板挤飞的惨剧我去年就遇到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9125&extra=

网友:
这个叫夹具
焊台是指风枪或烙铁或一体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