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ELL 2407WFPb

楼主(2020-04-11):
接修两台  DELL  2407WFPb 显示器 一台通电开机无任何反映 (接220V),一台能开机,但是不显示画面。   先说不开机的那台。 拆机,此电源板为220V  19V 两路输入,输入220可以  输入19V也可以。发现输入19V 正常显示,输入220V电源板不输入电压 拆电源板,观察,发现IC651烧毁,此为PFC供电IC  芯片已经爆了,无法知道型号,然后拆另外一台,通过观察芯片 锁定型号为 L6521D,测量旁边Q654 PFC控制管C B 级导通,所以判断控制管也被击穿,但是不知道此型号所以维修到此被卡住。暂时丢一边。然后看另外一台,发现数字版多个电容鼓包,先更换,更换完毕以后故障依旧。刷下程序吧,从另外一台坏电源板的上面摘取程序芯片,上编程器读取,然后摘掉此台的拷入,焊接回去,开机 一切OK  此台维修到此结束。

请问有修过这台机器的老板木有,知道这个PFC控制芯片型号的老板说下型号。感激不尽。

楼主:
落下几张图

网友:
楼主很厉害,这个机器当年算是准专业级别,很贵,我们以前单位实验室也有一台,和美国的仪器一起买回来的。
然而也黑屏了,我当年也尝试了一下,还听到啪啪两声,后来就放弃了,电源板故障比较多,当时2011-2012年拆机电源板也要卖3-500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