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BCD331WDGQ冰箱报警故障

楼主(2020-04-11):
昨天下午开始,冰箱蜂鸣器会滴的长想一声。设置的制冷温度为-18,一直制冷到-25。一直有声音,分不清是风扇还是压缩机的声音。断电重启以后制冷温度能到到预设的问题,但是响声依旧。过一会滴的一声。16年12月购买的,刚出保几个月。

有懂这个冰箱的大神没?除了拔掉蜂鸣器,有其他办法不?

网友A:
拔峰鸣器是掩耳盗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峰鸣器是掩耳盗铃……

目前来看拔掉蜂鸣器真的可行。现在能到预设温度停机。就是不到10分钟滴一声。怀疑是上次不停机导致的告警没有消除。。

网友:
门上盖拆开检查,应该是线断了

网友B:
有可能是某个传感器出问题了控制板报警,找维修资料看看吧。

网友:
查说明书吧,应该有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某个传感器出问题了控制板报警,找维修资料看看吧。

应该是。过几天有开始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