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再点POS机屏——VTM88759A

楼主(2020-04-11):
一款POS机屏,型号是VTM88759A,12864,ST7565R,8080并口

读写时注意,写数据后,8080是WR的上升沿有效来使能数据,6800是E的下降沿来使能数据,这点非常关键,另外就是SEG COM的方向和对比度

没用忙检测,也不影响显示,MCU用的NUC472

V0-V4  VOUT的电容,都用的1uF贴片,我用的FPC 40pin  0.5mm的座焊接需要些耐心,实际需要30pin

网友A:
并口啊,接线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口啊,接线太麻烦了

8位数据口+5位控制口+2位(VCC GND),还可以接受

网友:
Hello , World!
感觉高手们,马上要把AI玩起来,像疑犯追踪里的眼镜瘸腿大叔一样 技术极客了

网友A:
这是你自己做的板子吧定制的并口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自己做的板子吧定制的并口版

在LCEDA画的,在立创的5元打板

网友:
深圳晶彩的屏

网友B:
这么巧。昨天我也拆了一个POS。没有拍照。我把屏幕拆下来了。还在想留着屏幕用什么电路可以使屏幕点亮做个什么东西玩一下

楼主:
对,是晶彩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巧。昨天我也拆了一个POS。没有拍照。我把屏幕拆下来了。还在想留着屏幕用什么电路可以使屏幕点亮做个 ...

主要是型号,比较大众的话,资料好找,还好弄些

个别貌似定制的那种,资料难找,再加上拆开后,无法开机的话,引脚线序无法确定,尤其是A0,WR,RW这些

控制引脚的具体位置无法确定,就不好办了

网友:
这几天我抽空把屏幕发上来。大家帮着看看

网友C:
看那对眼睛好像是电子棋盘?麻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那对眼睛好像是电子棋盘?麻将?

很早以前弄的素材了,不记得了

网友:
这眼睛很面熟

楼主:
是哪里的图案或者开机画面吗

网友(2020-09-15):
加一片595,把数据线减少5根,就完美了

网友D(2021-03-17):
头部的一行图标是怎么显示控制的?

楼主(2022-02-09):
引用 网友D:
头部的一行图标是怎么显示控制的?

看ST7565R的资料,图标在第8页,写地址定位到对应的列上,写数据为1,显示图标,写数据为0,不显示

//定位到第8页,图标所在的列
pos_lcm12864_LCDAddress(8, which);

//显示图标,D0 = 1
//关闭图标,D0 = 0
pos_lcm12864_Write_Data(0x01);

网友(2022-03-19):
插眼 备用 我也有几个 看看

网友(2022-12-23):
我也拆到这个POS机了。型号是:new8110,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