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刚去废品站里抢救回来一个收音机内脏

楼主(2020-04-11):
中午吃完饭,去了废品里,正好有个收废品的卖东西,看到两个飞乐喇叭和收音机电路板,真可惜惨不忍睹啊,两个飞乐喇叭纸盆烂了,磁棒线圈也断了,不知道能不能修复出声

功夫管3AD50c

空气可调电容

磁棒可惜线圈断了

主滤波电容

电源变压器被拆走了

电容82年的

最可惜的是这两个飞乐喇叭

还顺便在电路板上面拆了两个BT33和3AX31C

网友:
BT33是单结晶体管用于触发可控硅,并非收音机上用的。

网友:
收阴鸡里面怎么会有BT33单结晶体管?这个以前一般用在可控龟调压电路上的。还有,磁棒断了,可以用502之类的粘结就行了。

网友:
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收音机还有BT33?应该是单向可控硅调压用的吧‘

网友:
家里还有一台,差不多的结构,晶体管二波段.

网友:
哈哈就算整个弄好了也是吃灰。

网友:
旧东西就需要外壳,没外壳可惜

网友:
有调频段还能用,调幅段没台了,干扰特大,没法听了,台也没几个了。

网友:
疫情时期尽量不要往家里捡东西

网友A:
食之无味,丢之可惜。
收音机,1德国的 2欧美的 3日本的,4国产电子管 。
国产晶体管机 不是经典型号 只是配件 没什么价值

网友:
根本就没必要收集这些老喇叭,早年的喇叭频响窄,特别是低频下潜的少所以感觉比现代的清朗耐听,其实现在那些顶棚的背景喇叭就是跟这个一路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食之无味,丢之可惜。
收音机,1德国的 2欧美的 3日本的,4国产电子管 。
国产晶体管机 不是经典型 ...

空连拆出来打理好还是值些钱的。

网友:
这太难为它了。还是尘归尘,土归土。善哉。

网友:
看这样子蛮像海燕T321?

网友:
俩大喇叭可惜了,完好的两只值一百多。。

网友:
BT33F不是收音机上的吧,应该是一些触发器,调速器之类上面拆的。这用3AX,3ad的时候,还没BT33这件呢(最起码没大规模使用)

网友:
看壳子看不清楚,是萧山出的杭州吧?
关键是AM段已经没啥可听的了,除了卖-药就是电网干扰,我德生的R9700前一阵上个月都卖了

网友:
以前老红灯的也不错。

网友:
这收音机在当年很流行,现在很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