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优越者 JMS578 易驱线拆解改造

楼主(2020-04-11):
前一阵淘宝买了个优越者牌易驱线,用来给外置3.5寸硬盘用。3.5的硬盘盒太贵了,普遍要100元左右,而且占地方,于是找了这个带12V供电的易驱线,1.2M的USB 3.0线,才29.8元。还是JMS57芯片。

优越者

优越者

到手后总觉得太便宜用料会缩水,就拆开看了一下,自己给12V、5V、3.3V都加上了电容,改善一下。
拆的时候注意,背面标签底下有两个小螺丝要扭下来。

正面1

正面1

背面

背面

正面2

正面2

我是接二手3T企业级硬盘用,没啥问题。但是改造的时候拉扯太多,USB电缆接线处好几根都断开了,也有的接触不良,我就重新接了一下线,并用热缩管保护,这才成功。
在U盘量产网上下载的JMS578工具,发现这个易驱线的固件版本是最新的,很良心。另外,JMS578非常好刷机,可以自己改名称、序列号等,刷机软件也可以备份固件,比ASM1153E好多了。

使用时还发现,JMS578芯片发热特别小,相比之下ASM1153E是烫手的感觉。总之,这个优越者易驱线还是很良心的!值得购买。

网友A:
我也买了个,还不错,固件版本188.02.00.01,备份了一个,帮你上传

网友:
这样改容易掉盘

网友:
我买的3.5寸硬盘盒50左右,用的ASM1153E 只是品牌差点,100左右的应该是绿联的

网友:
1.2m的39.9了

网友B:
楼主火星的吧,什么时候3.5寸的硬盘盒要100多了?一般的不都才50左右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火星的吧,什么时候3.5寸的硬盘盒要100多了?一般的不都才50左右嘛 ...

额,我只看了绿联和奥睿科的,50的不多吧

网友:
还是绿联的速度快,而且这个还把我新买的盘弄的掉盘 幸亏可以退货

网友C:
一堆50多的,JMS578的成本要比1153E低点
之前优惠购那个带读卡器+转SATA的才39,还带12V电源,现在应该没了
硬盘盒基本都是公版方案,便宜就便宜在用料成本和电源成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堆50多的,JMS578的成本要比1153E低点
之前优惠购那个带读卡器+转SATA的才39,还带12V电源,现在应该没了 ...

我买的就是这个,36,不带电源版本的,家里12V电源已经很多了。没有读卡器啊,有两个usb3.0接口,相当于是个3.0的HUB吧。不过看起来没有楼主这个划算啊!

网友:
这个最后接了是下载电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个,还不错,固件版本188.02.00.01,备份了一个,帮你上传

感谢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堆50多的,JMS578的成本要比1153E低点
之前优惠购那个带读卡器+转SATA的才39,还带12V电源,现在应该没了 ...

这倒是,不过我觉得硬盘盒、电源要靠谱才行,买来都要自己改一下,弄坏硬盘就因小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就是这个,36,不带电源版本的,家里12V电源已经很多了。没有读卡器啊,有两个usb3.0接口,相当于 ...

是HUB,口误

网友:
话说老哥能分析下FR9886在线路的作用吗?我有个JMS578的硬盘盒故障了不通电,给八角FLASH上烧录夹子却亮了,怀疑是那一级电路有问题了
如果FR9886是管全部电路电压输出的话那可能是这玩意短路坏了

网友:
易驱线最常见的故障是供电不足,造成不识盘,加上电容,供电效果好不少。

网友E:
看到第一张图,还以为我的易驱线被偷了,那两个电容太熟悉了。
我当时还把DC 2.5的插头换成了2.1mm的
然后打胶合盖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第一张图,还以为我的易驱线被偷了,那两个电容太熟悉了。
我当时还把DC 2.5的插头换成了2.1mm ...

哈哈,你也这么改的

网友:
优越者3.0的我总共买了4个,主要是便宜,为什么买这么多,因为太容易坏了,先后坏了2个,连赚钱宝用的,后来用论坛买的2.0裸板,用了N久还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