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18650电池升压到19V供笔记本使用

楼主(2020-04-11):
受论坛一位大佬回贴的笔记本移动电源的做法,自己试着也做了一个,用3串2并的方式组成电池组,升压到19V供笔记本使用。
材料如下:
1、18650电池6个,该电池9.6包邮3个,共19.2元,以前买的,已在正负极点好锡,标称4800,mwh:lol:。貌似是1300ma的垃圾电池。
2、防水盒1个。
3、3串保护板1个。
4、电压表2个,1个通过微动开关测3串电池电压,1个在升压输出端显示输出电压。
5、升压板1个。(升压板上的可调电位器拆掉,导线接出改为旋钮B10K电位器,方便调输出电压)
6、DC母座3个,开关1个,导线若干。

3串2并后充满电不到12V ,经测为11.7V,电池组2并后为11.7V,2600ma。开始充电用的手钻的12.6V充电器,充满后只有11.7V,想着用13V继续充,已充不进去。

测试如下:
1、笔记本取掉电池,直接用该电池供电,直接开机,从上午10:45到到12:45共2小时,电池电压从11.7V掉到10.9V,笔记本没额外操作,只是屏幕一直亮起的。
2、从12:56打开网页播放电视直播,到13:40断电关机,关机时测电池电压10.7V。
3、自然关机后,还是可以开机,怕把我笔记本搞烂了,就没继续测试了。
4、基本是亮屏无操作状态2小时,播放直播电视约半个多小时,共用2个半小时。

看来这个还是可行,撸点好电池,用4串3并或4并,估计用1天问题不大。

现在有个问题请问教各位大佬,输出端的电压表是与负载直接并联到升压板输出端的,没接负载前电压表显示正常,调输出电压也显示正常,只要接负载,电压表自己就熄了。。。这个怎么破。
这个就是某宝撸来的垃圾电池了,这次做测试用,3串2并,电压约12V,额,只有2600ma。

把升压板的这个电位器取掉,接出3根导线,连接旋钮B10K电位器,放到盒子上面,方便调节输出电压。

电池组好直接用电工胶布包起来,因为考虑到后面会换电池,分别用连接端子线焊接到3串保护板和电池组上,通过端子接连。3串保护保的充电和输出接口也加装接线端子,方便组合和接线。
容器是一个防水盒,把里面打磨平整,左侧装1个DC母座做为充电接口。右侧目前装了2个DC母坐,串联在一起,做出输出端接口。在盒子右侧预留了一半空间,看后面有需要再开孔。

中间照片较少,这是组装完成的样子,盒子下面左侧放电池组,右侧放升压板,这块升压板下面有铜柱,定好位后在盒子下面钻孔,从盒子底部外面用M3螺丝直接固定。
上面盖板最左侧一块电压显示板,用于显示电池组电压。在电压显示板的正级导线中间加了个微动开关,按压微动开关显示电压,电压显示板的出线接在3串保护板的输出端子上。
上面盖板中间开关接于3串保护板输出与升压板输入正极线上。
上面盖板最右侧是输出电压显示板,出线接于升压板的输出端。B10K电位器放于输出电压显示板下面。
盖板的右侧留白地方是预留的风扇安装处,考虑如果后期使用中温度高,加装温控风扇。

充完电后11.7V,用13V电源继续充,也充不进了。

测试中,笔记本取掉电池,直接与电池连接。

测试中一直摸升压板和电池等组件,一点没发热,冰冰凉凉的,看来这个升压板不错呀,按这个使用程度,完全不用加风扇。

网友A:
图片之间能补充一些讲解步骤的说明文字就更好了

网友B:
3串直接接电池端多好,11,7根本没充满

网友B:
再补充一个,你这个牌子的电池,基本就和  平果  牌子的手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之间能补充一些讲解步骤的说明文字就更好了

谢谢大佬打赏,已重新编辑

网友:
试试电池可以给笔记本用多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补充一个,你这个牌子的电池,基本就和  平果  牌子的手机一样!

3.2元1个包邮的电池,不能要求太多了。试过调高电压充,还是充不进去。估计是这个电池的锅?

网友C:
直接4串供电多好,升压有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4串供电多好,升压有损耗

笔记本电池只有10.8V,但3串18650通过电源接口连接笔记本,不能启动,4串也无法启动。5串没试,因为这笔记本资料挺多,怕试坏了。

网友D:
居然用神火电池。。。推荐三星33G,10A的,闲鱼拆机5-6元,那种共享单车拆机的,gps定位循环次数很少

网友E:
升压板多少钱,冰凉的,效率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用神火电池。。。推荐三星33G,10A的,闲鱼拆机5-6元,那种共享单车拆机的,gps定位循环次数很少 ...

闲鱼上看了,好象是100个起买,少量不发。现在也没实际需求,这个神火居然也能用2个多小时,就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升压板多少钱,冰凉的,效率不错

升压板10.8元,挺不错的,标称16升19效率90%多,我用的3串12伏转,就这个电池,转换效率也还可以。某宝关键字“150W升压模块 DC-DC升压板车载笔记本移动电源10-32V转12-35V可调”

网友:
自己想做电源 参考参考 谢谢分享

网友F:
不需要升压,效率低,直接用5串锂电池供电就可以了,我的NUC、华硕笔记本,惠普战66都可以12-20V供电使用(我的5串5并电池组用20V充电,电压范围15V-20V,非常完美),因为这些设备内部使用DC-DC降压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升压,效率低,直接用5串锂电池供电就可以了,我的NUC、华硕笔记本,惠普战66都可以12-20V供电使用( ...

我也是这么干的哈哈

网友:
戴尔65瓦笔记本移动电源 - PW7015L
制造商部件 75G6K
戴尔部件 451-12193
Dell™电源伴侣让您可以随身携带额外电力,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特惠价¥ 1148.00

直接买成品  ,省事,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串直接接电池端多好,11,7根本没充满

是的 一般要12.3-12.6v 才算充满

网友(2020-09-06):
也花了7~8元(不含邮费)买了差不多的升压板,主控UC3843A,mos管HY1707,二极管是2045肖特基(to220),输入输出电容都是1000u/35v。感觉管子和电感表面有些磨损,加上价格便宜,不知道是不是拆机元件做的。而且板子上还有点锡渣(后来用水洗了一下)。
原来3843是78L10供电,怕低输入电压下工作不稳定,就拆了,改成输入直接给3843供电,反正我是打算用3~4串锂电输入。
查了下,3843最低供电电压好像8V多,这样可以让3串锂电用到没电(没电后输出约等于输入,笔记本欠压保护,几乎无输入电流),用一致性好的电池充满电串联,就算没加保护板,应该也不会过放。

试一下3串或者4串锂电升压给笔记本供电。考虑大电流下导线和各种接头压降大,我用4串输入,输出电压调24V。为方便测试,4串18650用磁铁连接,没加保护板(测试时间短,不怕电池过放)。升压板端输入12V左右,输出约24V。用万用表在升压板输入输出端测电压,排除线损影响。线中间接入电流表。
笔记本开Furmark cpu加gpu烤机,测一下,升压板输入12.1V 5.5A的时候,输出23.8V 2.5A的样子,效率约90%,散热片和电感不算很烫手,表现不错。
拍图的时候电压低了点。
电池输出5~6A电流,电池本身和接触部位发热都不小。

网友:
这个品牌公司的升压板,品质有问题,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