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设计一个很简单的电路,用接触器控制电动机。有个缺点,想请教大家。

楼主(2020-04-11):
图中方框画是个交流接触器的示意图。
设计的是按下K1,电动机工作,按下K2,电动机停止
这个电路应该能达到要求吧?
只是我自己发现了一个缺点,按下K1的瞬间K1K2通过的电流都非常大巴,等接触器吸合之后,才会变成小电流。请教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中间继电器,安全第一,开关直接通220V电死人不负责啊?

网友B:
K1和k2同时,接通电源,
会不会跳闸?

网友C:
好像是初中物理书的上一个电路图,用一红一绿来控制,两个开关都是自复位开关,一个常开一个常闭,常开用来启动,常闭用来停止
在机器上也见过这种类似的开关,里面的触点都很强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继电器,安全第一,开关直接通220V电死人不负责啊?

设计用的是220V的接触器,用低压接触器肯定更安全,但是按下后松手,保持电动机转动电路就变得复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K1和k2同时,接通电源,
会不会跳闸?

当你按下K1的时候,就是K1K2同时闭合的。不会短路,因为后面有个电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初中物理书的上一个电路图,用一红一绿来控制,两个开关都是自复位开关,一个常开一个常闭,常开用来 ...

对,我设计的就是用那种开关来控制的。圆形按钮,有红有绿,很多电表箱子上都在用的那种。如果这种开关本身就能承受大电流,短暂的电流冲击对开关也没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计用的是220V的接触器,用低压接触器肯定更安全,但是按下后松手,保持电动机转动电路就变得复杂了吧 ...

自锁电路,K1按下时接触器线圈、电机都要走电流,容易产生电弧烧开关,所以说还是加中间继电器安全点。不过我咋看这图怪怪的,难道是因为我想的是梯形图的缘故?

网友D:
线路错误,接触器控制电机不是这样的接法,既然用接触器控制电机,那么按钮就只控制接触器即可。简单的就这样了,复杂点在加上中间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路错误,接触器控制电机不是这样的接法,既然用接触器控制电机,那么按钮就只控制接触器即可。简单的就这 ...

溜了溜了,楼主太穷了,他这接触器都只自带一对常开触点的,迟早出事

网友E:
这个图不大看得懂,最好按照标准的电路图画,进线在左上角,负载在右下。
交流接触器分为主电路和控制电路的,如果你把控制开关也接在主电路中,开关电流肯定会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设计的就是用那种开关来控制的。圆形按钮,有红有绿,很多电表箱子上都在用的那种。如果这种开关本 ...

其实你这个想法完全没有必要,两个开关不会通过太大的电流,大电流主要继电器那里走,两个开关只是负责继电器吸合线圈的通断,你再仔细回想回想上学时候学的
使用这种开关主要的应用场景就是直接开关不够大而使用这种继电器(接触器)来控制大电流吧

网友:
啥叫接触器,本身就有自锁功能,只要触发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锁电路,K1按下时接触器线圈、电机都要走电流,容易产生电弧烧开关,所以说还是加中间继电器安全点。不 ...

他这个图我也感觉好奇怪,两个L从下方过来,初看以为是一L一N,但细看他这个感觉好像是PCB板子的图

网友:
改成这样是不是就看的明显一些了啊,楼主是要表达这个意思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图我也感觉好奇怪,两个L从下方过来,初看以为是一L一N,但细看他这个感觉好像是PCB板子的图 ...

示意图嘛,能看懂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锁电路,K1按下时接触器线圈、电机都要走电流,容易产生电弧烧开关,所以说还是加中间继电器安全点。不 ...

K1K2开关是自恢复开关,自锁是靠继电器线圈供电自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路错误,接触器控制电机不是这样的接法,既然用接触器控制电机,那么按钮就只控制接触器即可。简单的就这 ...

我的电机是单相的,只用控制火线就可以了

网友:
换双触头的继电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不大看得懂,最好按照标准的电路图画,进线在左上角,负载在右下。
交流接触器分为主电路和控制电路 ...

开关是自恢复开关,只是按下去的时候通电一瞬间。松开就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