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AO史密斯电热水器内胆漏水,想不通为什么左边端盖要焊成凹进去的

楼主(2020-04-11):
AO史密斯电热水器内胆漏水,左边都绣成渣了,一层一层的剥落。想不通为什么左边端盖要焊成凹进去的?造成在边缘有个应力集中的焊缝。如果左边也像右边一样端盖凸出焊接就可以避免,而且还能省点钢材。

网友A:
你可以找厂家,厂家广告我已用了50年!

网友B:
你这看着像是假的也没拍个标签,艾欧史密斯这么烂吗?

网友C:
看来这品牌涉嫌虚假宣传啊   根本洗不了半个世纪

网友:
自动焊接的,凹进去分散压力,板材可以用薄一点的。。。
也有厂家是鼓出来的,原理一样的。。。

估计水质不太行,镁棒没了就是这样的,一直换内胆,是可以洗半个世纪的。只不过内胆不生产了,哈哈哈!

网友:
感觉内部都不行了

网友D:
金圭内胆?  我家的20年了 还好着呢

网友:
国内很多品牌都搪瓷内胆的,技术都很成熟。几年除垢一次,并根据实际情况更换镁棒,能用很多年。不用迷信金圭内胆。朋友家的燃气AO的内胆也漏了。

网友:
估计是凸出来的比凹进去的容积差个10升左右,一套模具两用,我也是猜的,要想热水器用的住,一定要定期换镁棒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来这品牌涉嫌虚假宣传啊   根本洗不了半个世纪

要搞明白一点儿。中国的水质根本不行,有多少家庭有前置净水的? 不用说史密斯热水器了  就是再牛B的热水器用上三年  里面都一样,全是水垢。

网友F:
用了几年 有一个世纪了吗

网友:
有个AO的小厨宝,用了10年不到也漏水了

网友:
管你什么世界名牌只要来到中国都会成为烂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搞明白一点儿。中国的水质根本不行,有多少家庭有前置净水的? 不用说史密斯热水器了  就是再牛B的热水 ...

错错错!我南方,十年都没水垢,只有点淤泥,水垢这东西看水质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看着像是假的也没拍个标签,艾欧史密斯这么烂吗?

艾欧史密斯实体专卖店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找厂家,厂家广告我已用了50年!

厂家说过保不管,我也是被他们的那个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了几年 有一个世纪了吗

01年的,19年。他们的广告说我爷爷的爷爷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圭内胆?  我家的20年了 还好着呢

对,说是金圭内胆,那是涂层。这个漏是焊接不行

楼主:
AO史密斯电热水器内胆漏水

网友:
接口都是铁的,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