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的福禄克

楼主(2020-04-11):
跟了我二十多年了,中途换过一次电池,是07年,哈哈今天电池又不行了!换一节!

楼主:
少一保险。看看我那大保险咋样

网友:
这表质量真好

网友A:
有地方起泡了?

网友:
77表不愧为省电王

网友:
13年了啊,葫芦壳的表省电是真的,但这电池也真的耐用啊,鬼子电池质量就是好

网友:
好像是77.老表真心耐操

网友:
那个小保险是什么鬼?一坨锡?楼主买盒保险管吧。

网友B:
大保险在那罚站呐这款表pcb固定螺丝有一颗在大保险下面,板子上也不是起泡,73、75、77都是这样的板子。同款表在用,除了没有电容档,其它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地方起泡了?

一直有,不知道是什么工艺,里面是很厚的锡上面有一层绿漆!

网友:
我的是77-2

网友:
经久耐用型啊

网友:
FLUKE  的表,真香。。

可惜吃不上啊。太贵了。据说一个保险丝,都超过了一块国产万用表?

网友:
阻焊层脱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保险在那罚站呐这款表pcb固定螺丝有一颗在大保险下面,板子上也不是起泡,73、75、77都是这样的板子 ...

79就有电容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79就有电容档了

79这款表貌似比较少见,在38度碰到过一块,价格超过预期,稍一犹豫就被秒了。现在手上已经有87V和187了,不是特别牵挂。如果遇到成色过得去而且价位可以接受的,估计还会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79这款表貌似比较少见,在38度碰到过一块,价格超过预期,稍一犹豫就被秒了。现在手上已经有87V和187了, ...

原来是二边的坛友,手头的都是成色不好的。

网友:
左边一块成色还行,干脆把右边那块的黄皮换过去更般配

网友:
20年换过一次电池?这表也太省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