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u盘memtest86进不去?

楼主(2020-04-11):
用软碟通将iso写入u盘的

楼主:
已经解决了,换了新版的软碟通好了,之前用的还是7,8年前下载的

网友:
我10年前下载的软碟通貌似没什么问题,做的启动盘都能用啊

网友:
正常,多年前做系统就发现u盘做系统只适合gho文件恢复,或者引导pe再安装iso镜像包,但凡小问题就会各种报错,有时命令符 ghost都打不开,应该是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