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传真机上的一个故障电源怎么解决

楼主(2020-04-11):
这电源,是从二手传真机上用的,应该不是原装,我现在给它用在LED灯上,每次插电都会有很大的火花!灯也会有延迟点亮!怎么解决好!

网友:
这人没见过世面

网友:
原装产品

插头插入一瞬间产生火花很正常

电容较大,充电也要时间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加个 NTC消除或者减小插电瞬间的火花。

网友A:
97年的老物件,真材实料。估计楼主是小白。

网友:
拆掉几个电容后,火花将不再是PAPA,而是cici

网友:
电源正常,鉴定完毕

网友B:
开关电源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啊,有些带NTC的有软启就不会冒火花,可以自己加上去,串联在电源输入其中一根线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7年的老物件,真材实料。估计楼主是小白。

我是很白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啊,有些带NTC的有软启就不会冒火花,可以自己加上去,串联在电源输入其中一根线 ...

好的,回来就加上

网友C:
插电的瞬间被电容充电,有火花是正常的,不用管他,这个看上去真材实料应该是原装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电的瞬间被电容充电,有火花是正常的,不用管他,这个看上去真材实料应该是原装的吧? ...

电源是不错。不过也不是原装的!具体是那个设备的无法查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