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威刚PS550 240G固态开卡成功

楼主(2020-04-11):
今天闲来无事,正好手头有一块威刚PS550-240G固态,不认盘。打开硬盘看了看主控是sm2256k的,于是找来开卡工具开搞,开卡开了好几次,每次都有不同的错误,慢慢调试终于成功。

网友:
这么多洞,短接哪两个?

网友:
海力士的QEG颗粒还好 如果是镁光的B95A那就惨了

网友(2020-11-02):
什么版本开的?d

网友(2021-03-19):
短接哪两个孔啊?

网友:
你好有详细教程嘛?如果可以联系邮箱1325207926@qq.com

网友:
在不,麻烦能传一个工具么,我的里面没固件,请你喝水,616729129@qq.com

网友:
你好有工具嘛?我没固件如果可以联系邮箱616729129@qq.com

网友:
我擦?有没有详细一点?

网友:
楼主不能算是厚道

网友:
短接jp3那一排里面的1,2孔

网友:
是不是哪个选项没有打√上?

网友(2021-05-12):
你好有工具嘛?我没固件如果可以给我发送一份吗,652132010@qq.com

网友A(2021-07-13):
短接如图,然后用sm2256 Dramless P0617B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如图,然后用sm2256 Dramless P0617B开卡

谢谢谢谢
手上一块同品牌 120GB SSD 想弄一下

网友(2021-08-13):
支持一下技术人员

网友:
老哥2259xt的怎么开卡???

网友:
ppppppp字母补丁

网友(2022-01-30):
今天把 DATA 120GB SSD 刷成了 KST 120GB
目前正常使用

网友(2022-10-06):
感谢楼上的,这个短接点试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