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拆修 无声卡西欧电子琴。

楼主(2020-04-11):
收到手一台无声的卡西欧电子琴,通电,各指示灯反应正常,可以调速度,看来主板没有坏。拆开后,通电,用手触摸音量滑动变阻器板子,有交流声,左右分明,看来功放没有坏!!测量音量滑动变阻器,没有连续阻值,存在断路问题。
用104 片电容连接缝衣针,制作简易探针,试着连接音量滑动变阻器板子上的锡点,喇叭正常出声啦。

网上卖的是10K 的电阻,请各位老师看看,可否使用。

网友A:
用无水酒精或者WD40清洗,然后加两滴机油,应该就可以了,不用换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无水酒精或者WD40清洗,然后加两滴机油,应该就可以了,不用换电位器。

谢谢回复,我邮购换了一块板子。现在正常使用啦!

网友:
在哪有卖主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无水酒精或者WD40清洗,然后加两滴机油,应该就可以了,不用换电位器。

我将换下的电位器按照你说的方法处理后,电阻膜彻底断了。
主要是机械划伤。长时间不用,干枯了。仅需几下 就可以 将电阻膜划坏。

楼主:
网上有板,也有电位器,需要自己换。

网友(2021-01-13):
楼主我有一个ct780开机电源灯亮都通电就是没有声音。音量开关吵吵声音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请问怎么修。可能问题跟你的一模一样请问哪里买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有板,也有电位器,需要自己换。

楼主我有一个ct780开机电源灯亮都通电就是没有声音。音量开关吵吵声音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请问怎么修。可能问题跟你的一模一样请问哪里买的板子

网友:
音量电位器卡西欧原用去是2k的,双声道,用10k的代用,只要固定脚,电极引脚能对上,能上板就能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