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旧电脑想升级

楼主(2020-04-11):
自己台式机电脑,不玩游戏的,具体配置如下图。老是无法开机,怀疑是机箱电源键问题(有时按下无法归位)造成的,应该换个机箱就好了。顺便问问我这电脑还有修的价值吗?若升级如何升级最超值,谢谢了

网友:
换个机箱开关按钮,接着用
想更好的体验,建议加上SSD硬盘,很好啦

网友:
楼上说得对。加个固态硬盘,64或120就行,当系统盘;内存也可以加个2g或4g。普通上上网啥的足够了。当然,玩游戏自当根据游戏的需求另说。

网友:
楼主,一切都看你的预算啊。

网友A:
换电源,升级处理器到e8500

网友:
还可以再战

网友:
Q9550貌似挺火的,也可以割了上771志强?我几年前玩过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0253059348刚刚在论坛卖家哪里发现了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电源,升级处理器到e8500

这样好像不划算

网友:
加个128或者256的固态硬盘,其它升级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好像不划算

如开关机不是电源问题,只需升级处理器

网友:
要升就换平台,要不就加固态

网友C:
这个平台还说什么升不升级的,除了加固态,其他的都是淘旧货,配件都停产好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平台还说什么升不升级的,除了加固态,其他的都是淘旧货,配件都停产好多年了 ...

感谢你的建议,请问现在换哪个平台超值?听说二手水洗板很多

网友:
这配置除了硬盘值得留下来当仓库,其他的没价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建议,请问现在换哪个平台超值?听说二手水洗板很多

4代i5,ddr3内存,B85主板250W+电源,显卡滴不要,机箱50左右的,120G固态,不玩游戏看高清足矣。

网友:
买个120G硬盘,一百元出头。换一个Q9500或者E5440,60-80来块钱。加两条2G ddr2,一共40元左右。
机箱换一条开关线就好了,有卖的,兼容机的开关线和前置USB线都是通用配件

网友:
参考一下吧 9100f  b365m 套装1000不到
内存16g 399左右单条2666
显卡是最难的。收2手看看吧
固态 500我 sn550 500g nvme
机箱 tt 启航者119
电源tt 200左右500w

网友:
这配置和我在用的差不多,不打游戏,处理一下电源键凑合着用吧,啥加固态硬盘之类的就别折腾了,没啥用,我用120G的固态硬盘试过,和机械盘相比没多少区别,又拆了,主板只支持sata2,能超频就小超一点骗骗自己。

网友:
2楼的方法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