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松下M7摄像机拆解

楼主(2020-04-11):
拆解松下M7摄像机,取景器,电池丢失。拆解前全身照如下:
附上拆解工具和摄像机的照片:

摄像机镜头特写,镜头参数:9-54mm,1:1.2。

摄像机机身按钮。

镜头处按钮。

摄像机尾部上方的纽扣电池。

拆开摄影机机身的磁带盒,可看到复杂的磁带读写机械结构。

摄像机取景器支架和机身MIC

机身MIC从摄像机上取下,这是接口处特写。

摄像机去掉外盖后的情形。
下面是两边的盖板。

镜头处被厚厚的屏蔽铝箔包裹

拆下取景器固定座。

摄像机主电路板。

摄像机电池仓电池连接结构特写。

摄像机镜头。

摄像机机身按钮板,使用BTB连接器和主板连接,只是这BTB连接器结构挺特殊。

控制磁带弹出的电机,通过控制电机的转动,将磁带弹出机械结构锁死或弹出。

磁带弹出结构

磁带信息读取电路模块

磁带转动电机拆解:典型无刷电机结构。

在磁带盒里的一个结构,不知道什么作用,看起来挺复杂。

MIC的详细拆解,主控板的详细照片因图片拍摄清晰度原因,需处理后才能上传。
对于镜头的精细拆解将在后期更新!

网友A:
当时录像带的磁鼓可是精密零件,现在的话可以试试镜头改在记录仪和废旧手机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录像带的磁鼓可是精密零件,现在的话可以试试镜头改在记录仪和废旧手机等。 ...

镜头倒没有资料,驱动不起来。拆掉电路,拿来当个手机镜头倒是不错的主意

网友:
谢谢分享!好复杂的东西。

网友(2020-06-03):
引用 网友B:

想看看 松下M7 适配器插头接线 和取景器的接线说明 谢谢

网友:
高精度机电一体化的产品,养眼

网友(2021-02-20):
摄像机磁鼓记得好像是直立安装的,磁带倾斜角度是靠两个不同高度的加载导柱实现的,加载传动部分也是齿环结构。

网友:
这个摄像机得取景器也好玩

网友(2021-08-28):
M7取景器,帮你补图

网友:
果然连轻触按键都是自家产的

网友:
模拟的东西好复杂

网友:
时代的厚重

楼主(2025-03-20):
还是摄像管的呢

网友(2025-04-24):
古董级的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