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米智能插座基础版维修

楼主(2020-04-11):
小米智能插座基础版,开关控制灯亮,APP,WIFI可以控制开关,但是没有电流输出,因维修那一部分。

网友:
接触器没有收到通断指令,接触器故障

网友:
继电器问题。

网友:
就是图片下方最大的黑色模块。
品牌是HONGFA/宏发,型号是HF32F-G,产品系列是HFG18,触点负载是中功率,触点切换电流是10,触点切换电压是1,触点形式是常开型,额定电流是10A,额定电压是DC5-24,防护特征是塑封式。

网友:
如果控制的是大功率电器,继电器坏的可能性大,你听听开关的时候,继电器会不会发出清脆的响声,会的话,就是触电烧了,换个新的就可以了。不会的话,那就要检查控制电路了。

楼主:
拆开了12V检测继电器有反应,继电器应该是好的,下一步怎么办?

楼主:
检测了一下,接触器虽然有反应,但是任然没有接通,要换一个接触器试试。

网友A:
买了10个坏的小米智能插座基础版,修好三个,电源芯片好换,主控板坏没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10个坏的小米智能插座基础版,修好三个,电源芯片好换,主控板坏没辙! ...

在那买的?给个渠道,也想买点无聊的时候修修

楼主:
小米更换接触器以修好。

网友(2020-10-13):
引用 楼主:
小米更换接触器以修好。

请教楼主,接触器是哪个?

网友:
咋拆开的啊,这个封的挺严的

网友:
这个是继电器,接触器有灭弧装置的。

网友:
这故障说明加持的负荷超出了继电器的容量,触点过热引发故障。

网友:
继电器通电有咔哒声也不能说明是好的,应在上电有咔哒声后再测一下两触点是否导通,导通电阻会不会过大。最安全的方法是把继电器拆下来用可调电源供电来测试。如果条件不允许,或者像我一样~~~懒,可以通上220Ⅴ,然后在咔哒声后测量2个触点对零线(或火线)是否都有220Ⅴ。

网友:
有220VAC也不能确定完全正常!
触点烧蚀的情况下,空载电压很可能是正常的,可一过电流立马掉电压。

网友:
我收藏了,我要好好学习了,感谢了啊

网友(2021-01-23):
引用 网友A:
买了10个坏的小米智能插座基础版,修好三个,电源芯片好换,主控板坏没辙! ...

主控板某宝有卖的

网友:
我的小米插座,是箭头的地方烧坏了,不知道这个东西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