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12V电池做条输出线,用于电磨,烙铁。

楼主(2020-04-11):
首先是电池本尊,亮个相。
做个这样的头子。

合体试试。

做好的线。

测量下正常不正常。

接牛肉!

化锡easy!

接电磨!

切PCB板!

正主露个脸!!!

over!

网友:
12V的话T12发热功率好像就12还是18W吧,这得多少秒才化锡?

网友A:
切割片转成孔6毫米的吗?

网友B:
名牌电钻电池包比3节二手锂电池贵多了,这样用不划算,除非电池包是捡的或手头多的用不完。况且3串锂电池带这小电磨还可以,为T12供电就勉为其难了,电压低了一半只能焊个小东西,21V的电动工具电池包(5串电池)还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割片转成孔6毫米的吗?

3mm的~~~紫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名牌电钻电池包比3节二手锂电池贵多了,这样用不划算,除非电池包是捡的或手头多的用不完。况且3串锂电池带 ...

一电多用啊,我T12一直用的12V    一般焊接,焊接电路,拆修键盘什么的,都够了。没什么大的焊点的。

网友:
要确认电池里有保护板,牧田的10.8V电池我拆过,里边没有保护板.

网友:
做T12电源效率太低,不过凑合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