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对比拆解松下磁带随身听RQ-CR18V和RQ-CR15V!

楼主(2020-04-11):
这两款机子功能类似,都带有收音和自动返带功能,拆开给大家看看!

先看CR18V的内部图:

这张图上面是松下RQ-CR15V的,下面块是CR18V的电路板

这张图我是把CR18V的电路板放在CR15V上,可以看出这两台机子是同时期的产品!

网友A:
怎么看这两款机器内部电路设计都差不多,
除了电子轻触按钮,部分,

网友B:
好像都是14CM的长皮带,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这两款机器内部电路设计都差不多,
除了电子轻触按钮,部分,

主控芯片应该都是三洋的(CR15V主控上有三洋标),型号有点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都是14CM的长皮带,难搞

一长一短两根皮带,淘宝上能够买到(0.7MM的)!

网友C:
以前这玩意也有公版了?

网友D:
比起电控的真的差了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起电控的真的差了好多

其实这个机芯是比较后期的产品,用两节5号电池供电,比松下的超薄机好,松下超薄机普遍颤音,这种基本换皮带就好,没有颤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这玩意也有公版了?

嗯,机芯一样,板子看起也差不多!

网友:
日系磁带随身听做工不错,当年高大上的电子产品。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长一短两根皮带,淘宝上能够买到(0.7MM的)!

给购买链接,“一长一短两根皮带,淘宝上能够买到(0.7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购买链接,“一长一短两根皮带,淘宝上能够买到(0.7MM的)”

在淘宝上搜 郑记橡塑或者搜okxia 视听皮带资源库可以买到你需要的皮带!

网友:
也想买根皮带给我的索尼换上,但是一想机器买的时候才两块钱,皮带加邮费太贵,就舍不得了

网友F:
几个月前才把手里的CR18V卖了,听着确实不错,没有毛病,唯一的缺陷就是收音机不会自动搜台,只能按步长进退,非常不方便,只能存五个台,不符合听收音机的常规操作,还有一点就是看不见磁带,没有直观的视觉体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机芯是比较后期的产品,用两节5号电池供电,比松下的超薄机好,松下超薄机普遍颤音,这种基本换皮 ...

我也有个超薄的呀 没发现有颤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个月前才把手里的CR18V卖了,听着确实不错,没有毛病,唯一的缺陷就是收音机不会自动搜台,只能按步长进 ...

RQ-CR15V可以预存10个电台,但换电池如果超过30秒就又要重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个月前才把手里的CR18V卖了,听着确实不错,没有毛病,唯一的缺陷就是收音机不会自动搜台,只能按步长进 ...

发一张RQ-CR18V的信息图片!

网友:
其实当时同一家不同产品有好多通用的部分在其中

网友(2020-08-12):
引用 楼主:
发一张RQ-CR18V的信息图片!

这是杂志还是宣传彩页?产品参数标了很多

网友:
卡带的音色比较自然,模拟味很好的音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