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折腾金亚致家2号网络机顶盒刷机修改遥控码 关联 RK3128 遥控器 修改

楼主(2020-04-11):
在老论坛有过拆机,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28755
已经是2015年的事情了。
其实很少用,RK3128的芯片,阿里云的系统,原装遥控器已经坏了,用的中九的遥控器代替。
这几天发疯了,想刷成安卓的系统,于是开始没日没夜的4天折腾,没有成功,还是刷回阿里云了,
根本就是遥控器的问题,现在写下经过吧,骗点M 币,安慰下自己,假装没有白折腾。

1,下了刷机软件,驱动软件,固件。

2,连上了双公头USB 线,
按复位键 通电,电脑不识别。试了7,8次不行,
测量 USB 线,4根都是通的,线也只有30厘米长。
网上找资料,短路FLSAH 芯片,还是不行。

问题解决

换了根USB 线 好了。换的线还长一点,有50厘米。
只能算线的质量差了吧。

3 ,发现刷不进去,出现,提示 ,测试设备失败,
于是搜索,

按照这个方法解决了。

原来有2种刷机工具,
固件有加密的。

4,刷进去了。迪rk3128b精简安版.img,特意选的一精简的。
下的Rar,只有180M ,解压后399M
rk3128-eng 4.4.4 KTU84Q eng.wzj.20161016.175528 test-keys

RK30_ANDROID4.4.4-SDK-v1.00.00

可以开机,
遥控不能用了,可以用鼠标,
于是噩梦开始了。开始折腾遥控器了。

5,网上找了这个,这个估计是百度能搜到的最多信息。

关键字是 RK3128  遥控器 修改

具体

于是开始按照这个来折腾了,最后才发现,对于一个小白来说,这个百度能搜到的,几乎所有的机顶盒论坛都会转的帖子真是一个大坑。

6,需要和网络播放器 ADB ,连接。
搜索了下,在网上下了可以在WINXP下运行的adb1.0.32程序,其实是在CMD下运行的,

用公对公头 试了下接电脑没有反应,
但在网络播放器上找了这个神奇的程序,
WIFIADB,用鼠标操作,运行后,

在电脑上运行对应的 提示 ADB CONNECT X.X.X.X 对应IP 地址后,可以连上了。但估计运行这个程序,网络播放器要ROOT ,这个固件应该是已经root 过了的。

7,按照,网上的教程,
在adb shell  输入
echo1 >/sys/module/rockchip_pwm_remotectl/parameters/code_print
cat /proc/ksmg
并没有 如文章中的遥控码出现,
但试了上几十次后,奇迹出现了,显示了遥控码

有个打字错了懒得再重新PS 了。手写了下。
这个遥控器应该是和中九的遥控器通用的,我以前用中九的遥控器也可以遥控 ,阿里云的系统。

8,然后按照 这个帖子的下一部,
进入kernel/arch/arm/boot/dts目录,找到rk3128-box-rk88.dts文件,键值就定义在这个里面,复制出来编辑
发现在网络播放器里面,怎么都找不到这个目录,
为此,我还学会了 ls ,cd  命令。
但是翻遍了机顶盒,是没有找到对应的 kernel/arch/arm/boot/dts目录
心想,这下糟了,
这个估计是 源码 的目录,
也就是说,需要搭个平台,下RK 3128的 SDK ,源码。

百度了下,这个编译平台 的在 LINUX 下。

无奈放弃了。

9,继续搜索,有个瑞芯微固件解包打包工具V9.0.2

可以进行,遥控器遥控码适配功能
好不容易下了这个程序,一运行,说发现最新版,要升级,然后 这程序就死了。

找来找去, 找到了,一个和它差不多的 程序,固件工厂工具V5.3
FWFactoryTool,

运行如下,这个是已经加载了一个固件的,

看它的说明书,可以

一、  软件包说明
本工具适用于ANDROID4.4.0,内核版本3.10.0,支持rk3288,rk312x,
工具不兼容V4.4以下的版本
支持的功能:
1.   kernel 的开机logo 的替换和预览,支持ppm ,bmp ,png ,jpg 格式
2.   默认壁纸替换和预览,支持jpg
3.   支持android开动画替换和预览
4.   支持充电动画替换和预览

5.   支持开机铃声替换
6.   支持内置apk 的增加删除,以apk 的固化和可卸载
7.   usb 厂商,usb 设备(设备管理器)
8.   磁盘卷标
9.   DPI 设置
10. 固件版本号
11. Clone功能,包括:系统设置,原生和第三方 Launch 布局,设备端
可卸载预装应用,浏览主页。
12. 按键的替换
13. 支持dts编译和修改

12. 按键的替换
是RK 的厂家出的程序,于是开始研究。

在修改内核配置 这个功能里面

可以看到 很多数据。

拷贝出来搜索 KEY ,
可以搜到

这个 ir_key  就是对应 遥控码?

因为和 那个很像。

具体 的数据 ,如下

rockchip,usercode = <0x4040>;
                        rockchip,key_table = <0xf2 0xe8 0xba 0x9e 0xf4 0x67 0xf1 0x6c 0xef 0x69 0xee 0x6a 0xbd 0x66 0xea 0x73 0xe3 0x72 0xe2 0xd9 0xb2 0x74 0xbc 0x71 0xec 0x8b 0xbf 0x190 0xe0 0x191 0xe1 0x192 0xe9 0xb7 0xe6 0xf8 0xe8 0xb9 0xe7 0xba 0xf0 0x184 0xbe 0x175>;
                };

                ir_key2 {
                        rockchip,usercode = <0x1dcc>;
                        rockchip,key_table = <0xee 0xe8 0xf0 0x9e 0xf8 0x67 0xbb 0x6c 0xef 0x69 0xed 0x6a 0xfc 0x66 0xf1 0x73 0xfd 0x72 0xb7 0xd9 0xff 0x74 0xf3 0x71 0xbf 0x8b 0xf9 0x191 0xf5 0x192 0xb3 0x184 0xbe 0x2 0xba 0x3 0xb2 0x4 0xbd 0x5 0xf9 0x6 0xb1 0x7 0xfc 0x8 0xf8 0x9 0xb0 0xa 0xb6 0xb 0xb5 0xe>;
                };

                ir_key3 {
                        rockchip,usercode = <0xff00>;
                        rockchip,key_table = <0xfd 0xe8 0xb2 0x9e 0xbc 0x67 0xf5 0x6c 0xf9 0x69 0xf1 0x6a 0xb1 0x66 0xe4 0x73 0xa7 0x72 0xa8 0x74 0xa4 0x71 0xe5 0x8b 0xe3 0xc4 0xb0 0xc5 0xaf 0x184 0xef 0x2 0xed 0x4 0xec 0x5 0xeb 0x6 0xea 0x7 0xe8 0x8 0xe7 0x9 0xe6 0xa 0xe2 0xb 0xe1 0x6f 0xee 0x3>;
                };

                ir_key4 {
                        rockchip,usercode = <0xfe01>;
                        rockchip,key_table = <0xf8 0xe8 0xda 0x9e 0xfc 0x67 0xf7 0x6c 0xfa 0x69 0xf9 0x6a 0xd8 0x66 0xd7 0x73 0xd6 0x72 0xfe 0x74 0xfd 0x8b 0xd9 0x184>;
                };

但是这个数据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是 16位进制码,
但怎么对应排列码,还是不明白。

10,于是下载了一个 可以编辑16进制的 编辑器。

winhex19.8
在 FWFactoryTool的 \dts 这个目录下
找了Resource.dts这个文件,用WINHEX 打开和修改内核配置  拷贝出来的文本一样。
rk-kernel.dtb 用 winhex打开,
发现应该是 Resource.dts的编译后的版本?

可以搜索到key

发现在16进制下,数据排列的很有规律。

尤其是  2,3,4 这些数字,就应该是对应的 按键码。
那么这个对应的格式就是这样的,按键码,定义码

对应的文本文件

对应导入到表格中直观看

这是导出全部遥控器码。

这个是对应的部分 按键码(第一列) 和定义码 (第二列)

明天再继续了。

网友:
谢谢分享,都是折腾呀

网友A:
8.5包邮的可以用,还送两节电池,我是致家PLUS

网友:
用手机的万能遥控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8.5包邮的可以用,还送两节电池,我是致家PLUS

是的,我知道,开始发现问题搜索后就知道,这个是最经济快捷实用方便的办法,几乎所有的RK 固件都支持 英的遥控器 了。但当时就只想研究穿这个,钻牛角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知道,开始发现问题搜索后就知道,这个是最经济快捷实用方便的办法,几乎所有的RK 固件都支持 英 ...

支持折腾,期待成功!

楼主:
继续了,
11,

而这码,是16进制的,

可以将定义码换算成10进制的,
这样就和一个文件给对应上了了,
在 FWFactoryTool这个工具的\Temp\System\usr\keylayout 下

打开  20050030_pwm.kl

#$_FOR_ROCKCHIP_RBOX_$
#$_rbox_$_modify_$_chenzhi_20120220: add for IR remote

key 2     1
key 3     2
key 4     3
key 5     4
key 6     5
key 7     6
key 8     7
key 9     8
key 10    9
key 11    0
key 14    DEL
key 52    PERIOD
key 59    F1
key 60    F2
key 61    F3
key 62    F4
key 63    F5
key 67    F9
key 68    F10
key 28    DPAD_CENTER
key 116   POWER             WAKE
key 158   BACK
key 139   MENU
key 217   SEARCH
key 108   DPAD_DOWN
key 103   DPAD_UP
key 102   HOME
key 105   DPAD_LEFT
key 106   DPAD_RIGHT
key 115   VOLUME_UP
key 114   VOLUME_DOWN
key 143   NOTIFICATION      WAKE
key 113   VOLUME_MUTE
key 388   TV_KEYMOUSE_MODE_SWITCH
key 400   TV_MEDIA_MULT_BACKWARD
key 401   TV_MEDIA_MULT_FORWARD
key 402   TV_MEDIA_PLAY_PAUSE
key 64    F6
key 65    F7
key 66    F8
#key 67    TV_MEDIA_REWIND
#key 68    TV_MEDIA_FAST_FORWARD
key 87    TV_MEDIA_PREVIOUS
key 88    TV_MEDIA_NEXT

应该就是对应的遥控器,定义码,
部分码还可以在 其他几个 KL 文件中找到。

换算如下,
第一列
固件遥控码,
第二列
定义码
第三列
定义码换算成10进制

第四列
遥控器遥控码

第五列

对应20050030_pwm.kl 文件里的 定义码 的功能描叙。

12 ,这样将修改了的 修改内核配置 拷贝回 去,
在 FWFactoryTool中 保存,
这个固件就会打包回去。

然后,刷机。

发现 还是不行,
只有 4个键 有作用
关机键,作用 关机
2 键   作用  向右
INFO 键 作用 音量减
0 键  作用 向左

分析了下,
关机键遥控码是0XFF ,和 固件里的一样,所以可以 正常作用。
2键是0XD7

下次再编辑。

楼主:
继续了。上次
说到了只有4个键有作用,
关机遥控码是FF ,
数字0 遥控码EF
数字2 遥控码 ED
INFO 遥控码 FD

猜想 ,可能是 码的顺序不对, FF 颠倒过还是 FF ,所以它的功能正常
数字 0 颠倒过来,是FE,但是对应的 功能 是向左 ,却是F8, 也对不上,
于是猜想是不是 要需要转变成二进制再颠倒过来,于是做了下。

但发现也是对不上的,

数字0 遥控码EF 二进制为11101111
颠倒过来 11110111,再转为16进制,为F7,
而F7 是对应的右键,DPAD_RIGHT
实际上3个都对不上,
但我还是将修改过的,数据保存了,重新打包刷机了。

刷机后还是那样,

发现 还是不行,
只有 4个键 有作用
关机键,作用 关机
2 键   作用  向右
INFO 键 作用 音量减
0 键  作用 向左。

我干脆将所有的 ir key 数据给删了

发现 遥控器依旧能有遥控,依旧是 只有 4个键 有作用
关机键,作用 关机
2 键   作用  向右
INFO 键 作用 音量减
0 键  作用 向左。
看来我的方向是错误的,

13,也许 这个 “内核配置” 只能当作一个注释 文件来看,
真的要它起作用,还是得重新编译 一遍内核才行。
光 用这个FWFactoryToo软件重新打包是没有用的?
以上只是我的猜测了。

下次再继续编辑了。

网友:
手拿红米遥控自己加了红外的翻车迅的表示,可以先通过万能遥控搜到对应的遥控方案,然后某宝10块左右掏一个四合一的学习型红外遥控器,再用手机把红外遥控器教会就行了。
知道型号并且该型号遥控便宜的话,直接淘一个也行。
不过相对于淘一个,我更想试试把移动送的机顶盒遥控和捡的一个电信盒子的遥控拆了,只取学习区的按键和控制部分,然后两个遥控合并到一个壳子里,改一个至少8键位的学习遥控(开关、主页、返回、上、下、左、右、确认)玩玩。

网友:
你这整的太麻烦了   找个 支持多遥控器的固件 精简下  就行
给个固件你看看
迪优美特-3128
https://pan.baidu.com/s/1MTdP6EzCNXs9mAtvKyaaJg
密码 jack

3128阿里云系统

https://pan.baidu.com/s/13W_dB2S0IIusPHC84_YhLw
密码 jack

楼主:
继续了,
种种只能是猜测了,让我搭个平台起来编译内核实在是不能接受。
后来还是刷了个 rk3128-安卓4.4.4-双直播正版多遥控支持通刷版-20170803版.img
这个版本,里面有支持10种遥控器
如下:
ir_key1 {
                        rockchip,usercode = <0xf708>;
                        rockchip,key_table = <0xe1 0xe8 0x8f 0x6f 0xbe 0x9e 0xed 0x67 0xec 0x6c 0xea 0x69 0xeb 0x6a 0xbd 0x66 0xf1 0x73 0xe3 0x72 0xf4 0x74 0xe8 0x8b 0xf5 0x71 0xd3 0x41 0xd4 0x42 0xd2 0x43 0xfc 0x44 0x8e 0x184 0x9e 0x2 0x9d 0x3 0x9c 0x4 0x9b 0x5 0x9a 0x6 0x99 0x7 0x98 0x8 0x97 0x9 0x96 0xa 0x9f 0xb>;
                };

                ir_key2 {
                        rockchip,usercode = <0x1dcc>;
                        rockchip,key_table = <0xff 0x74 0xfe 0x71 0xe1 0x3d 0xe0 0x3c 0xca 0x3b 0xd4 0x8d 0xdd 0x72 0xdc 0x73 0xe5 0x66 0xfc 0x9e 0xfd 0x8b 0xe4 0x184 0xfa 0x67 0xf9 0x6c 0xfb 0xe8 0xf8 0x69 0xf7 0x6a 0xee 0x2 0xed 0x3 0xec 0x4 0xeb 0x5 0xea 0x6 0xe9 0x7 0xe8 0x8 0xe7 0x9 0xe6 0xa 0xef 0xb 0xe3 0xe>;
                };

                ir_key3 {
                        rockchip,usercode = <0xff00>;
                        rockchip,key_table = <0xed 0xb 0xf6 0x2 0xe2 0x3 0xe0 0x4 0xf2 0x5 0xe6 0x6 0xe4 0x7 0xee 0x8 0xea 0x9 0xe8 0xa 0xeb 0x74 0xe3 0x71 0xa7 0x72 0xf4 0x73 0xfc 0x67 0xfd 0x6c 0xf1 0x69 0xe5 0x6a 0xf8 0xe8 0xb7 0x66 0xa3 0x9e 0xfe 0x8b 0xe9 0x6f 0xf9 0x34 0xec 0x184 0xb3 0x3b 0xf3 0x3f 0xbf 0x68 0xbb 0x6d>;
                };

                ir_key4 {
                        rockchip,usercode = <0xfe01>;
                        rockchip,key_table = <0xe7 0x74 0xa9 0x3d 0xf7 0x3c 0xeb 0x72 0xef 0x73 0xf9 0x66 0xbf 0x9e 0xe8 0x8b 0xfb 0x184 0xb9 0x67 0xe9 0x6c 0xaa 0xe8 0xb8 0x69 0xea 0x6a 0xab 0x2 0xb7 0x3 0xf8 0x4 0xaf 0x5 0xed 0x6 0xee 0x7 0xb3 0x8 0xf1 0x9 0xf2 0xa 0xf3 0xb 0xbe 0x3b 0xb4 0x8d>;
                };

                ir_key5 {
                        rockchip,usercode = <0x7f80>;
                        rockchip,key_table = <0xae 0x74 0xa9 0x68 0xb1 0x6d 0x44 0x73 0x42 0x72 0xac 0x8b 0xb9 0x184 0xd9 0x67 0xd7 0x6c 0xf2 0xe8 0xda 0x69 0xd8 0x6a 0xb6 0x66 0xe4 0x9e 0xce 0x2 0xcd 0x3 0xcc 0x4 0xcb 0x5 0xca 0x6 0xc9 0x7 0xc8 0x8 0xc7 0x9 0xc6 0xa 0xcf 0xb 0xb2 0x71 0xbb 0xe>;
                };

                ir_key6 {
                        rockchip,usercode = <0x4040>;
                        rockchip,key_table = <0xf2 0xe8 0xbd 0x9e 0xf4 0x67 0xf1 0x6c 0xef 0x69 0xee 0x6a 0xe5 0x66 0xe7 0x73 0xe8 0x72 0xab 0xd9 0xb2 0x74 0xbc 0x71 0xba 0x8b 0xb8 0x184 0xfe 0x2 0xfd 0x3 0xfc 0x4 0xfb 0x5 0xfa 0x6 0xf9 0x7 0xf8 0x8 0xf7 0x9 0xf6 0xa 0xff 0xb>;
                };

                ir_key7 {
                        rockchip,usercode = <0x94ca>;
                        rockchip,key_table = <0xb2 0x74 0xbc 0x71 0xb8 0x184 0xe5 0x66 0xba 0x8b 0xf4 0x67 0xf1 0x6c 0xf2 0xe8 0xef 0x69 0xee 0x6a 0xbd 0x9e 0xe7 0x73 0xe8 0x72 0xfe 0x2 0xfd 0x3 0xfc 0x4 0xfb 0x5 0xfa 0x6 0xf9 0x7 0xf8 0x8 0xf7 0x9 0xf6 0xa 0xff 0xb 0xf3 0xe>;
                };

                ir_key8 {
                        rockchip,usercode = <0xfb04>;
                        rockchip,key_table = <0xe5 0x74 0xf1 0x71 0xe4 0x184 0xe0 0x66 0xa2 0x8b 0xbb 0x67 0xe2 0x6c 0xa3 0xe8 0xe3 0x69 0xb7 0x6a 0xf5 0x9e 0xba 0x73 0xe6 0x72 0xec 0x2 0xef 0x3 0xee 0x4 0xf0 0x5 0xf3 0x6 0xf2 0x7 0xf4 0x8 0xf7 0x9 0xf6 0xa 0xb8 0xb 0xb4 0xe>;
                };

                ir_key9 {
                        rockchip,usercode = <0xdf00>;
                        rockchip,key_table = <0xf9 0xe8 0xef 0x6f 0xf5 0x9e 0xe5 0x67 0xb7 0x6c 0xb8 0x69 0xf8 0x6a 0xfc 0x66 0xb4 0x73 0xb0 0x72 0xe3 0x74 0xe7 0x8b 0xf7 0x71 0xfe 0x41 0xa0 0x42 0xa4 0x43 0xbe 0x44 0xbd 0x184 0xab 0x2 0xe9 0x3 0xea 0x4 0xaf 0x5 0xed 0x6 0xee 0x7 0xb3 0x8 0xf1 0x9 0xf2 0xa 0xf3 0xb>;
                };

                ir_key10 {
                        rockchip,usercode = <0x7748>;
                        rockchip,key_table = <0xf5 0x74 0xf0 0x8d 0xf6 0xa4 0xfb 0xf2 0xf7 0xf1 0xee 0x2 0xed 0x3 0xec 0x4 0xeb 0x5 0xea 0x6 0xe9 0x7 0xe8 0x8 0xe7 0x9 0xe6 0xa 0xef 0xb 0xe4 0x179 0xb2 0x166 0xfa 0x66 0xff 0x67 0xfe 0x6c 0xe0 0xe8 0xfc 0x69 0xfd 0x6a 0xe3 0x9e 0xf8 0x8b 0xf4 0x72 0xf3 0x71 0xf9 0x73 0xf4 0x18e 0xe1 0x18f 0xb3 0x190 0xbb 0x191>;
                };

一个 ir_key 就是一个遥控器的参数。
但这个之前就刷过,是阿里云的系统。所以没有选择它。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只有用它了。
嗯,实际用了几天,其实还可以。比原来的那个 百惠【RK3128】【阿里云2.1.4】致家2号.img 的固件要流畅一些。

算了也不多折腾了。

14,吐槽。
那篇百度一搜就有的 文章 RK3128  修改 遥控码
小白是看不懂的,也操作不出来的。
专业点的 也不会去看这种文章,很不严谨,命令都打错了,坑人。

echo1, 是没有这个命令的,而是 echo   ,1 是个参数?。

ksmg  也打错了,应该是 kmsg 命令。

难怪我打 几次 都不成功,
后来用 cd 进入了/proc  目录,ls 看到了 一个 kmsg ,无意才对了一次。
但当时也没有注意到是 单词打错了。

正确应该是这个样子,专业点的论坛上有些帖子还是讲的明白些。

最终还是需要编译。

最后上个我测试的一些遥控器 和刷过的一个系统。这个KIUI7 是安卓的系统,不支持遥控器,还是放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继续了,
种种只能是猜测了,让我搭个平台起来编译内核实在是不能接受。
后来还是刷了个 rk3128-安卓4.4.4- ...

嗯,rk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改文件来实现匹配,通过getevent有返回的键值可以修改对应的kl文件来改,但是getevent没返回的键值就是遥控码没有对应到用户码,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只能通过编译来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rk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改文件来实现匹配,通过getevent有返回的键值可以修改对应的kl文件来改,但是gete ...

你可以刷下华为悦盒v9a的固件   你图片上不是有华为悦盒的遥控器么
中九的遥控器手感太差

华为悦盒V9A的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bPpHAJ7fb0AnKFtCr0cliA 提取码: 34e6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刷下华为悦盒v9a的固件   你图片上不是有华为悦盒的遥控器么
中九的遥控器手感太差

。。。。
3798m的,你不要瞎扯

网友(2020-09-08):
我看到你关于你的刷3128遥控不能用的帖子,我也遇到你同样的情况,到最后听你说刷了一个可用 的固件,希望你能分享一下固件我的QQ是103943373

网友:
FwFactoryTool_V5.3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GImuzazPgFhmtgPOiuVDw
提取码:3c9q

网友:
key_table = <0xf5 0x74
0xf5是按键码,0x74是linux内部不同按键定义的值,按键不管用主要是配对的这个值不对

网友:
input.h有按键值的定义,kernel_drivers_input_remotectl_rockchip_pwm_remotectl这个文件是处理红外遥控的

网友(2024-04-28):
瑞芯微是真的恶心,连遥控这种都进行加密壁垒,让普通人根本没法简单编译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