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大神们怎么测量ce跳线

楼主(2020-04-11):
手上有一个2258的板子,不能上4ce的颗粒。利用表测量的f0的位置,测量出了几个,还有几个测量不出来。后面焊了三条飞线,在那三个ce位置,另一边焊接在万用表的表笔上面。扫了很多次,正反面都试了,都找不到。

网友A:
从主控焊盘上引线测闪存焊盘以及跳线,一共16个点。测好一个标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主控焊盘上引线测闪存焊盘以及跳线,一共16个点。测好一个标记一个。

问题我没有2258xt引脚定义,在百度和群里面都找不到

网友:
把后面几个闪存焊盘上的ce飞线到第一个上可以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我没有2258xt引脚定义,在百度和群里面都找不到

对照下你测到的几个点,看看点位是对的主控反面还是电路板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照下你测到的几个点,看看点位是对的主控反面还是电路板焊盘。

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主控芯片的bga定义图,我不知道对应的是哪个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主控芯片的bga定义图,我不知道对应的是哪个点

2246en的点位看过没?2258XT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我没有2258xt引脚定义,在百度和群里面都找不到

我有,待会找找给你

网友:
兄弟,我雪中送炭来了

兄弟,我雪中送炭来了

兄弟,我雪中送炭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6en的点位看过没?2258XT的差不多。

好的,谢谢,明天我去量一下

网友:
话说测出来后怎么才能知道每种CE需要跳的电阻的组合?

网友(2023-04-08):
我现在一脸懵逼,ce跳线不会

网友:
同问,测出来CE点后,怎么跳?是有图表嘛,好像在别的帖子里提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