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制18650磁吸充电线

楼主(2020-04-11):
(图片)

网友:
这个挺有创意

网友A:
怎么做的,那个吸铁石头子还带焊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做的,那个吸铁石头子还带焊点??

中间还是个弹簧镀金触点呢,那板子双触点带指示灯的,不知道原来是干什么的?

网友:
不错 方便 实用

网友:
没看懂是怎么做的

网友:
缺点是两块磁铁吸住后难分开

楼主:
需要可以去店里看看 松美科技

网友:
这个前段时间电池多的时候也想过,用磁铁的方式
这个东东原本是什么上用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可以去店里看看 松美科技

没有找到他家的磁吸头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中间还是个弹簧镀金触点呢,那板子双触点带指示灯的,不知道原来是干什么的? ...

难道是四线测试架?用两线的压差点亮指示灯??

网友:
磁铁后边的焊点是随便焊那个都行?

网友:
我怀疑是电子烟用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找到他家的磁吸头子

联系客服

网友:
用灯板固定的磁铁,上螺丝的搜led 磁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四线测试架?用两线的压差点亮指示灯??

那板子本来是别的设备用的,用压差点亮LED的话那电池就充不满了,两孔的楼主都改成一个触点了,指示灯没用啦,也没必要用,充电器有指示灯。

网友:
我改的安鑫的4口,感觉这个磁吸不紧

网友(2022-04-26):
马家搜“磁吸连接器”,有类似产品。

网友:
出线应该改成一长一短,不然很容易碰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