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智能音箱改装)

楼主(2020-04-11):
其实我的问题很简单,就是想改一下智能音箱,现在的智能箱大部分虽然有立体声解码芯片,但都是单声道,我想改成双声道或者立体声。另外,就是加一个蓝牙模块,或者FM模块。能连接车载音箱。其实很简单,模块网上也有现成的,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接线[捂脸]有能人异士欢迎来撩,有偿,不让你吃亏!

网友A:
原本想说~~~可是打字好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本想说~~~可是打字好累啊

这。。。实在不行语音转文字,es7423芯片能不能接pcm5102的dac解码板,能的话能不能详细说说

网友:
给楼主唱个反调,别打我:
试想,两个一样的音响并排放置,各接入左右声道。在这么小的尺寸里搞立体声,真的“感知不强”。(之前老台式机接的微型立体“音响”,宽15cm左右布置两个喇叭,除了最开始时用的通道试音文件,再后来都听不出左右)。

所以如果真是为了听音效果,分频加喇叭比改双声道实用多了。如果是为了玩一玩,那倒是随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实在不行语音转文字,es7423芯片能不能接pcm5102的dac解码板,能的话能不能详细说说 ...

ES7423是国产厂商的,神秘兮兮,一个音频ADC还搞什么Confidential,服了服了。
它接口是IIC / IIS输出的。

PCM5102解码板是IIS接口输入的,按理说可以。照定义接线就行,两边共地,电平标准参照手册,百度芯片型号就能找到。就是麻烦。还是说,没必要,几乎听不出来。

网友:
追加:

但你要搞双通道,IIS/IIC可是两通道信号都在一个数据线上走。这可麻烦了。要不整个单片机,把两通道分离再解码?
想问问楼主的另一个喇叭放在哪儿,蓝牙音箱里那么小的地方,真是难办

网友:
立体声是有最佳听音位置的,就算是加入立体声扩展电路这音响这么小,两喇叭距离太近没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