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人自制或改造过电动车液晶屏的吗

楼主(2020-04-11):
想找个能同时显示单次里程和总里程的表,如果有类似摩托车的电子测速的更好,某宝找来找去找不到合适的,问下坛里有大神改过没。

网友:
电动车增加码表吧?某宝搜索电动车液晶把手 ,其实有更简单的霍尔测速

网友A:
掏个自行车码表固定到仪表盘上就可以了,码表按键和干簧管加延长线引出来装到合适的地方。

网友B:
图方便就买现成的。
自己DIY可以自定义,
公里数:单程、日程、上程、总程,
速度:m/s、m/min、km/h,
时间、日历、温度,
即时电压、最低电压,
最快速度,单程行驶时间、停顿时间,
背光自动调节,
等等

网友C:
改过,但不能同时显示,开钥匙总里程,然后显示单次里程,时间

楼主:
请教这个表电池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掏个自行车码表固定到仪表盘上就可以了,码表按键和干簧管加延长线引出来装到合适的地方。 ...

谢谢,考虑过,就是不知道电池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方便就买现成的。
自己DIY可以自定义,
公里数:单程、日程、上程、总程,

厉害,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这个表电池能用多久?

我山地车上装了一个,车骑的不多,6年多了还有电

网友(2022-04-03):
引用 网友C:
改过,但不能同时显示,开钥匙总里程,然后显示单次里程,时间

求改造步骤

网友:
想弄个显示时速和总里程的……

网友:
电动车就不要折腾那么多了,你费劲装好的东西,没准就被别人偷了(哈哈,“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偷车贼周立齐就在我们这儿,他现在出狱后当上了老板,他开的烧烤店距离我家很近),除非像3楼那样把码表装进原仪表盘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