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3W暖光LED射灯

楼主(2020-04-11):
一个3W的射灯,没什么亮点,做工还行,就是灯头是插脚的,还是很小的那种。

△看标签是2011年的有些年头了,暖白光的。

△每个灯珠都带透镜,面板用螺丝压接。

△卸下螺丝拆出三个透镜

△三颗仿流明灯珠,4金线的,灯板三颗固定螺丝竟然是和灯头塑料部分连接的。

△看这铝基板真够后的,后面还涂了硅脂。

△用尺子量一下竟然有2mm:lol:

△灯板螺丝和灯头拧一起的设计有利有弊,用了这么多年灯头老化了,螺丝柱也松动了,一拧就滑牙了。

△驱动有个13003的管子

△翻过背面,看到变压器有六个脚,量了一下发现竟然是隔离的。

△隔离驱动点亮貌似有一两秒延迟,这个亮度还不错。

△灯头滑牙了没法拧紧灯板,找到几个小螺丝直接给灯板攻牙。

△从这一面把灯板上紧,先留着备用吧

网友A:
好像2013年我父亲也买过一个,在电子市场里换成角度尽量大的透镜,放台灯里用了一两年光衰变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2013年我父亲也买过一个,在电子市场里换成角度尽量大的透镜,放台灯里用了一两年光衰变暗。 ...

看上去你父亲对你影响很深刻,经常看到你的回复中提到你父亲

网友B:
1W灯珠,隔离恒流源,估计点亮后发热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W灯珠,隔离恒流源,估计点亮后发热比较大。

点了半小时,外壳不烫手啊,驱动在里面可能会有点热,这个板子上有残留的松香,灯头塑料里面有炸机的痕迹。

网友C:
这个是mr16射灯12v的吧?几年前改过这种射灯,原灯20w太热,换led后好多了,不过镇流器啸叫严重,用的少懒得继续折腾了

网友:
灰色的是硅脂吗?

网友:
铝基板真良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mr16射灯12v的吧?几年前改过这种射灯,原灯20w太热,换led后好多了,不过镇流器啸叫严重,用的少懒 ...

我都上220V通电点亮了啊

楼主:
是硅脂来的,灯有维修过的痕迹,很可能是维修的人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