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旧油烟机电机做一个台钳砂盘一体机

楼主(2020-04-11):
在原有的台钳上装上旧油烟机电机改的砂盘机,方便稳定,横竖皆可用。下步粘上自粘砂盘并安装电路。

网友A(2021-10-07):
我等啊,等啊,到现在也没有等到你的“下一步”
你是怎么固定的砂轮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等啊,等啊,到现在也没有等到你的“下一步”
你是怎么固定的砂轮的呢 ...

你没看到铝盘吗?用背胶砂盘纸,精度比砂轮高,就是换砂纸比较麻烦,不容易撕下来。最好铝盘自宫一下精度更高

网友B:
做磨具的电机转速要求高,抽油烟机低了点,效率低……还不如加工机电机呢

网友(2023-03-01):
1250转边缘的线速度磨点小东西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磨具的电机转速要求高,抽油烟机低了点,效率低……还不如加工机电机呢 ...

转速低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