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人体感应灯如何更改R5电阻啊

楼主(2020-04-11):
看大神都在更改,小弟也想把微量去除,该如何操作,需要在某宝买什么电阻来等换

网友A:
r5换成20k以上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5换成20k以上的电阻就可以了!

确定不用33k?

网友:
亮度会降低

网友B:
用33k微亮倒是没有了,但是感应亮度比微亮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33k微亮倒是没有了,但是感应亮度比微亮还低

好吧,明白了。

网友B:
刚才搞错了,33k可以去微亮,感应后亮度也正常,是我的电池电压只有3.4v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才搞错了,33k可以去微亮,感应后亮度也正常,是我的电池电压只有3.4v了 ...

20k左右的电阻能去掉微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k左右的电阻能去掉微亮吗?

没有试过,你试试?

网友D:
我改用30K,无微亮,延时30秒不变,亮度略逊色原装,感觉27K应该最佳
也拆改5.8元包邮太阳能感应神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改用30K,无微亮,延时30秒不变,亮度略逊色原装,感觉27K应该最佳
也拆改5.8元包邮太阳能感应神灯 ...

请问如何更改,在某宝买多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