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水槽装单冷水龙头 孔太大了

楼主(2020-04-11):
刚装好时没发现问题。后来发现水槽下面总是滴水,才找到这个位置来。

水龙头稍有移位偏差,外径40mm的垫片就盖不住35MM的大孔。

看来得找块更大的垫片才能堵住。 同时找个金属垫片在中间固定就更好。

计算一下,需要外径大于45mm的垫片才能将孔完全堵住。

淘宝看到了个定制硅胶垫片的,,到时买一块60mm大的。就是运费比垫片贵。

网友A:
看样子盖得住啊,找塑料片裁成35直径的圆,中间打孔能穿过水龙头就行了,然后放进孔里面定位,水龙头拧紧就不会乱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盖得住啊,找塑料片裁成35直径的圆,中间打孔能穿过水龙头就行了,然后放进孔里面定位,水龙头拧紧就 ...

嗯,好办法,我一下没想到塑料片,正想去找个铁的大垫片。

黑色胶垫只有40mm,勉强盖的住,要稳定还是找个大的好。

网友B:
这么粗心?买得的时候没量?
我还特地要了两个这个,一上一下垫上。

网友:
下面不是有黑色的橡胶垫吗?可以拿到上面来用吧。

网友:
这开孔是可以装冷热水龙头的吧!

没有热水的话,
用个三通把冷热水的连一起也行啊!

主要是,
单冷面/菜盆龙头可选择余地越来越少了,
也就给洗衣机上水的龙头还很多选择

网友C:
2分的饮水机龙头?还是4分直接接软管的。
我都是重新开孔,原孔有盖子不动。
应该有单冷水龙头带软管卖,双头的用个三通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粗心?买得的时候没量?
我还特地要了两个这个,一上一下垫上。

买的时候就知道是35mm大孔,但我只需要装单冷水龙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分的饮水机龙头?还是4分直接接软管的。
我都是重新开孔,原孔有盖子不动。
应该有单冷水龙头带软管卖,双 ...

4分的单冷水龙头。孔应该是冷热水龙头用的,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的时候就知道是35mm大孔,但我只需要装单冷水龙头。

原配是冷暖合金的烂了,自已换的304单冷。同35mm大孔比你难处理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配是冷暖合金的烂了,自已换的304单冷。同35mm大孔比你难处理的多。

怎么难法?

网友:
35mm槽,水龙头最大部分30mm
所以一共垫了三个不锈钢圈,
原配一个,要的两个。上面两个,下面一个。
外加两个胶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盖得住啊,找塑料片裁成35直径的圆,中间打孔能穿过水龙头就行了,然后放进孔里面定位,水龙头拧紧就 ...

用瓶盖加工了个。。。

网友D:
一个厚点的橡胶垫片搞定:先在35圆孔边缘划40的同心圆,然后让35内孔的40橡胶垫对齐40同心圆线条把龙头紧固到孔上,脚垫会压变形而使龙头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厚点的橡胶垫片搞定:先在35圆孔边缘划40的同心圆,然后让35内孔的40橡胶垫对齐40同心圆线条把龙头紧固 ...

按照你这推断,在黑色橡胶垫下面,加个20mm的螺母就可以让黑色垫片变形了。感觉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