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玩“高精度”时钟/万年历的都来看看所需条件怎么计算……

楼主(2020-04-11):
跟一个玩“高精度RTC”的抬杠,吹牛吹不过他……顺手搞了个公式,终于让他哑火了

有兴趣可下载附件,解压出一个excel表格,自行计算其他组合:

简单结论:要实现每年误差1秒以内,业余条件就不要考虑什么时钟芯片、进口晶振了,网络授时也不怎么靠谱,只有BPC授时、GPS能满足。

网友A:
WiFi授时不可以吗

楼主:
网络授时优点是容易实施、没有积累误差。但是网络不一定稳定,授时不一定成功,成功了误差也不是稳定的……不怎么完美。

网友:
网络授时是靠谱的 尤其是授时服务器位于局域网内的时候………
网络完全可以二次授时

觉得不够靠谱可以考虑别的办法
比如 esp8266可以读gps 北斗啥的时钟,再变成ntp服务器进行网络授时

网友:
随便你们玩什么高级货
反正我觉得一年误差1分钟以内就满足了,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络授时优点是容易实施、没有积累误差。但是网络不一定稳定,授时不一定成功,成功了误差也不是稳定的… ...

esp8266 不香吗  还能兼职当个射频/zigbee网关  用了一年多用mqtt发送的log统计的ntp校时成功率高于99%,除非断网否则几乎不会失败。你要追求极致准确度就调小校时间隔。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授时不可以吗

主要是互联网的ntp反应速度不一定行 调小ntp接收间隔 长间隔的就不要了能做到秒内对准 esp8266 我设置的都是100ms ,超过就不要了重新对,这个精度 做个表够了

另外 我发现电脑的ntp也不是秒对准的 有时候要折腾半天才对上 但是从来没有差好几秒这种情况,所以家里的esp8266 都是从家里的香橙派linux服务器授时……同局域网就好多了……

网友:
要是路由器可以刷openwrt的话 从路由器上授时也行
当然 有些路由器本身就带ntp服务……但是 我最近这个大华为……就啥也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p8266 不香吗  还能兼职当个射频/zigbee网关  用了一年多用mqtt发送的log统计的ntp校时成功率高 ...

新基建已经这么发达了……几年前找个稳定的NTP授时服务器不容易。

不过跟GPS模块比还是差远了,GPS模块不需要用什么授时的,任何类型都可以(很多拆机模块几块钱就能买到),只要通电后每秒钟能输出一次定位报文,简单根据第一bit下降沿校正延时,就能得到1ms精度,并且这个精度不会岁时间积累。
部署最简单,什么野外山旮、宽带、手机信号都不需要考虑
如果用上较新的模块,能同时支持GPS、北斗、伽利略等多种模式的,基本用到报废都不需要考虑断网的可能

网友C:
搞一个原子钟就行了,或者恒温晶振差点。年误差1s,时钟源的相对误差可以很容易计算吧?

网友:
民用需要那么准确么,只要不产生累计误差,相差1分钟又会怎么样?火车运行时刻与图定时间误差也不止这个数。

网友:
我要求的只要年误差在一分钟以内就行了,有什么场景要精确到一秒以内呢,不懂。自己按照网上的方法做的8266网络授时LED时钟感觉满意,至少不用再手动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一个原子钟就行了,或者恒温晶振差点。年误差1s,时钟源的相对误差可以很容易计算吧?
...

原子钟的成本、功耗、便携性都是问题,并且它只是个频率源,一样要先用GPS驯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基建已经这么发达了……几年前找个稳定的NTP授时服务器不容易。

不过跟GPS模块比还是差远了,GPS模块 ...

这个ntp服务器的事情…… 基本上各大云商 还有各个linux.发行版,微软啥的都有ntp服务器群,而且至少到不远的未来 那些也还不会关闭
社会总是在发展不是 现在方便了不就行了?我们又不生活在过去

gps这种是不错 可室内不能用 这个就是个大缺陷不是

网友:
目前全国基站无论华为中兴还是贝尔,时间同步都是用GPS定位,每个基站都有,时间误差会导致很多设备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
人品好的话3231也挺不错的…

网友E:
对于计时精度问题,不同的用途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追求也会有不同的标准,我也追求时钟的准确性但目的很单纯,那就是不用经常对表就好了,而如果必须给这个“经常”一个定量的话,我希望是一年两次并且每次2分钟之内就知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计时精度问题,不同的用途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追求也会有不同的标准,我也追求时钟的准确性但目的很单 ...

半年误差2分钟,这个标准确实有点低……自己折腾的,起码要一年“分秒不差”才能对得起自己的劳动付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ntp服务器的事情…… 基本上各大云商 还有各个linux.发行版,微软啥的都有ntp服务器群,而且至少到不 ...

很多人可能有认识的误区……
GPS用作室内定位的话精度是低,甚至定位不了;但是对普通授时来说跟室外没区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人可能有认识的误区……
GPS用作室内定位的话精度是低,甚至定位不了;但是对普通授时来说跟室外没区 ...

 那为啥我买的GPS模块和GPS+北斗只能在窗口 而且有时候还无法定位就连一个时间戳都不给
根本解不到有效的时间信息

我家别说GPS了,在屋里 FM 收音机都要投降
收秋波的挂钟,只能放在朝北的小屋 中间客厅和南边大屋(除非窗口)都收不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