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重新整理 使用明纬S-350-27改装一个0-95V 0.25-5.8A可调电源 一个小时改装成功

楼主(2020-04-12):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18035145551.2.18d15a8c9B66gn&id=564526157584
本教程为直流可调电源“台湾明纬S-350-27/24”拆机件开关电源 DIY 成品改装编写,电源输出
0-95V、0.25-5/7A 连续可调,额定功率 350W。可限压、限流,铝合金外壳体积小巧、重量
轻,方便外出携带。电源性能稳定。铝合金面板高档精美,拒绝裸露带来的安全隐患,
且带有数码电压、电流显示,采用高精度多圈可调,调节精度高。具有短路保护,性
能优越,用途广泛。
(明纬电源教程改装仅供有经验的爱好者参考,请详细看完教程后再操作,安全操作
谨防爆炸伤人,小小一个电容都能炸瞎眼,万事安全第一!)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18035145551.2.18d15a8c9B66gn&id=564526157584
改装套件清单:12V辅助电源1个、WXD-3电位器两个、旋钮2个、电流电压表头一个、共阳肖特基一个、U型压片一个、脚垫及螺丝4个、铝合金面板1片、电源船型开关一个、绝缘纸一片、接线柱一对、杜邦线若干、滤波电容2-3只、套管若干、1K 3K 20K电阻各一个。

改装套件均选用优质元件,一切为了稳定工作,价格已经最低,欢迎比价。
一、主要适用于:各类汽车、电动车电瓶、锂电池充电、车载 DVD 机、收音机改家用
音响供电、电脑主机、路由器、光猫、硬盘盒、电视盒、电源液晶显示器供电、充电
宝、手机充电、也适用于直流设备、直流电机无极调速、LED 无极调光、化学电解电镀、
各类维修、科研测试、学习实验、电子仪器、电钻、电锯、白光烙铁、775电机驱动等等,一台顶多台,更多用法等你发现。
二、使用说明
1、先确认并预设所需要的电压、电流后再接入负载、正、负极不可接反、短路、使用
完毕后先断开 220v 交流电源再断开负载。
2、请认真核对电流、电压及功率。总功率不得超过 350W。
总功率=电流×电压(例如电压为 80v 电流为 4a 时 80×4=320w 可长期稳定工作。总功率
切不可超过 350w。
三、安全注意事项
1、为避免危和使用者的安全,在使用本电源前请详细阅读本手册,并严格遵守安全警
告信息和机身操作说明来使用电源。
2、本电源仅限室内使用,要良好接地,不要接触输出端子、引线夹等(高电压输出时)。
3、不要在高温、高湿、易燃和强磁环境中存放和使用,注意防水、防尘、防摔。不得
随意改变电源内,外部线路以免损坏电源和危害您的人身、财务安全。
四、免责条款
1、本教程如有改变,恕不另行通知。
2、本人不承担由于用户正确与错误操作及使用所引起的事故和危害,使用本电源所带
来的一切后果自负。
3、本教程所讲述的功能,不作为将本产品用作特殊用途的理由。
4、本电源为二手拆机改装,可能存在外观瑕疵、划痕等,不能作为退换货的理由。每单为您赠送运费险,改装失败的换货少退10元走运费险寄回,可再拍台裸机即可。元件包改装后不退不换,元件包内元件无保修。

一、通电测试开关电源:
在 N 和 L 两个接线点接入 220 伏交流电,用万用表测+V 和-V 之间的直
流电压在 27V 左右,调整 LED 旁的可调电阻(+V ADJ) 输出电压在 27V
之间变化,电源 LED 发光正常,电源基本正常。

二、测试辅助电源:
在输入端接入 220 伏交流电,通电测试辅助电源是否有 12V 的电
压。电源线红线接 L,蓝线接 N,通电后用万用表测输出端的正负
极。
三、改装前准备一个40/60/100W的白炽灯泡 改装时串联在220V输入端防止改装错误导致炸机

在装好后,保险丝取下,保险丝座两端接上 60W-100w
的白炽灯后通电试机,如果灯亮一下后熄灭证明无短
路现象,如果灯泡长亮需要继续检查各步骤后再次试
机,直到成功为止。(该方式有效防止因为电源短路
而造成的炸机)
建议把板子装回壳子上,把散热硅胶垫、散热铝
块之类的东西全部原样固定到壳子上以后再进行负载
测试。

操作说明:
调电压:
调压旋钮顺时针转动即可正常调压

调电流:
1、调压旋钮顺时针调到 3V 电压
2、使用普通电线一根持续搭接在输出正、负极上
3、调流旋钮顺时针转动即可正常调流进行预设电流
电池充电:
1、空载(不接电池)调电压到设定值。
2、电流逆时针调到底,也就是向左旋转到底(防止接
电池后电流过大)。
3、调好所需电压再接电池,然后调电流到需要值,此
时不管电压显示多少都不要再调电压(电池不可反
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18035145551.2.18d15a8c9B66gn&id=564526157584

坛友优惠多多哦

补充内容 (2020-5-4 00:06):
已经补发最新整理后的教程 可查看 扫描二维码店铺详情页也是改装方法更方便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18035145551.2.18d15a8c9B66gn&id=564526157584

坛友优惠多多哦

85V 5.8A时输出端纹波 很稳定没一点自激杂讯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18035145551.2.18d15a8c9B66gn&id=564526157584

网友A:
请问输出并2W3K电阻什么用,看到很多95V教程拆了,那个电阻很热,辅助电源可以从变压器下面走,负极接到输出电感这边康铜丝下面,贝尔电位器排线可以从康铜丝的孔走背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输出并2W3K电阻什么用,看到很多95V教程拆了,那个电阻很热,辅助电源可以从变压器下面走,负极接到输 ...

是的2w3k高电压输出时候比较热,空载调低电压时电压不会因电容存有电量而拖延。
辅助电源负极只要接到与明纬输出负极相通的地方即可。感谢您的探讨

楼主:
改装套件清单:12V辅助电源1个、WXD-3电位器两个、旋钮2个、电流电压表头一个、共阳肖特基一个、U型压片一个、脚垫及螺丝4个、铝合金面板1片、电源船型开关一个、绝缘纸一片、接线柱一对、杜邦线若干、滤波电容2-3只、套管若干、1K 3K 20K电阻各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2w3k高电压输出时候比较热,空载调低电压时电压不会因电容存有电量而拖延。
辅助电源负极只要接到与 ...

纠正下接图片这两个位置电流0A起调,明明是同一条线,接到康铜丝那边最低还有0.3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辅助电源负极接电感康铜丝那个位置电流0A起调

我试下,感谢坛友探讨指点

楼主:
坛友优惠多多

网友B:
这又是告诉我们要剁手啊

网友C:
共阳肖特基用多大的?和共阴那颗一样,用20A200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又是告诉我们要剁手啊

实用性很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阳肖特基用多大的?和共阴那颗一样,用20A200V吗?

原来的200v20A不用换,只需要改变位置,再增加一个200v10A的共阳到原来20A位置即可

网友D:
请问最小电流是1.35a
不能0a起调怎么回事。辅助电源-接在494芯片的7脚。+接在拆下的二极管处。

网友E:
电脑维修爱好者就不要购买了。过年在某鱼上买了一个!反应速度和普通可调电源没办法比,总感觉慢2拍左右!看电流修机器 基本不要想了!只能说用来给游戏本超过5A的机器测机器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脑维修爱好者就不要购买了。过年在某鱼上买了一个!反应速度和普通可调电源没办法比,总感觉慢2拍左右! ...

正想咨询一下,这种电源能否实时显示现在用电设备的电流大小。

比如维修笔记本的时候,看看待机电流有没有,开机的时候电流能不能跑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脑维修爱好者就不要购买了。过年在某鱼上买了一个!反应速度和普通可调电源没办法比,总感觉慢2拍左右! ...

指针式表头修手机修电脑是首选,数字式同等价位前提下反应没有指针式的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想咨询一下,这种电源能否实时显示现在用电设备的电流大小。

比如维修笔记本的时候,看看待机电流有没 ...

数字表头与指针式灵敏度还是相差很大的,毕竟数字是八段在改变即使是高灵敏度的数码表头因为人眼余辉反应不过来也还会感觉看不到瞬时电流,指针是左右摇摆更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最小电流是1.35a
不能0a起调怎么回事。辅助电源-接在494芯片的7脚。+接在拆下的二极管处。 ...

最低可以调到0.25A    电路各有差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