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时用明纬S-350-27改装0-95v 0.25-5.8A可调电源

楼主(2020-04-12):
改装简单实用性强

楼主:
改装方法简单

楼主:
改装套件清单:12V辅助电源1个、WXD-3电位器两个、旋钮2个、电流电压表头一个、共阳肖特基一个、U型压片一个、脚垫及螺丝4个、铝合金面板1片、电源船型开关一个、绝缘纸一片、接线柱一对、杜邦线若干、滤波电容2-3只、套管若干、1K 3K 20K电阻各一个。

网友:
这个要收藏起来

楼主:
坛友优惠多多哦,实用性很强的一款电源

网友A:
不改主变吗?使用高输出电压时效率会低很多吗

网友B:
楼主你好,改5OV定压定流的能箭单吧,能提供方法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改主变吗?使用高输出电压时效率会低很多吗

没必要换主变,成本太大,改高电压增加肖特基感觉已经够麻烦的了,折腾的太多地方不如直接搞中兴24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改5OV定压定流的能箭单吧,能提供方法吗?谢谢

可以改,50v7A,定压,增加肖特基换电容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装套件清单:12V辅助电源1个、WXD-3电位器两个、旋钮2个、电流电压表头一个、共阳肖特基一个、U型压片一 ...

共阳肖特基是什么型号?

网友C:
楼威武啊,又发下电子元器件参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必要换主变,成本太大,改高电压增加肖特基感觉已经够麻烦的了,折腾的太多地方不如直接搞中兴2400了 ...

这个是多并吗还是单粗线?

网友D:
这真是明星啊,电压越弄越高,这是要翻天啊,不怕不怕电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真是明星啊,电压越弄越高,这是要翻天啊,不怕不怕电人吗

安全第一  我不太愿意改装高电压的 感觉50V已经是极限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威武啊,又发下电子元器件参数吗?

不要搞了没意义!N年前过时的设计,咸鱼上竟然还有卖家为抢生意吵起来!现在都是mos管+超快恢复整流。不信去咸鱼买吧,拆开看都是工业淘汰垃圾电源,改的再好也是垃圾,花钱买成熟的可调电源吧,再想省钱用电脑atx+某宝可调模块都比这个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搞了没意义!N年前过时的设计,咸鱼上竟然还有卖家为抢生意吵起来!现在都是mos管+超快恢复整流。不 ...

改可调还是494的可玩性比较强,用了mos管的3842/3843驱动改不成可调再先进也没用哦。可玩性,可diy性,还是494强一些,因为便宜,耐用,稳定,遍地是494普及性太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搞了没意义!N年前过时的设计,咸鱼上竟然还有卖家为抢生意吵起来!现在都是mos管+超快恢复整流。不 ...

补充一下,电脑ATX电源与这个明纬 S系列一个原理,都是用494或者7500  ,另外用了3482-3483等驱动MOS的,不能电流,不能改最低0v电压,除非增加3个辅助电源!      明纬S系列有那么多人玩自有他的道理,内部空间大,输出单一,保护容易解除,线性曲线好

网友F:
支持110V输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110V输入不?

支持,可以110v输入

楼主:
坛友第二件减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