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晒一下新到的256gU盘

楼主(2020-04-12):
最近着魔了一般,陆续买了好多,周末索要干的事就是量产和跑圈,都有些烦了呵呵

最近事多,直接贴标签吧

防脱帽和透明写保护,是必不可少的,对我来说就是标配

目前最没有特色的903+镁光256g

速度还行,基本我的配置也就这样了

颗粒编号

这个盘唯一不太满意的地方就是坏块太~多了,容量95%都开不出来,最多94%,也就说和默认的93%也只相差1%,这1%用来当坏块替换,对于mlc来说也不知道够不够,不过既然卖家承诺是emlc应该够了
谢谢各位观赏

网友A:
正常来说,能做SSD的闪存绝不做U盘。而且L95B不是什么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能做SSD的闪存绝不做U盘。而且L95B不是什么好东西。

l95B为啥不好,求科普

网友A:
引用 楼主:
l95B为啥不好,求科普

多拆点L95B就知道了,对照L85A,L95B出厂坏块就不少,用着用着坏块就一大堆。拆机128GB的闪存做SSD,L85A制程开128没问题,大都个位数坏块。L95B只能开120,即使开成了128,也留不了几个备份块,用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拆点L95B就知道了,对照L85A,L95B出厂坏块就不少,用着用着坏块就一大堆。拆机128GB的闪存做SSD,L85A ...

3q,也就是说这个型号的颗粒坏块都这么多?以后我尽可能绕着镁光走吧

网友:
L95B闪存不耐操

网友:
引用 楼主:
3q,也就是说这个型号的颗粒坏块都这么多?以后我尽可能绕着镁光走吧

除非挑闪存,否则你绕不过卖家。拆机闪存肯定有差的,不贴优盘贴哪里?

网友:
l95b坏块多的很

网友:
一般讲效率的人,都是M2变U盘来用。

网友B:
我也想买个256G的,有啥推荐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买个256G的,有啥推荐没

看了这个贴,还没啥感想么?找找网上还有没有雷克沙s37之类的吧,256g单贴,最差也是af的级别,好歹是新片。不过现在去捡漏有点难了

网友C:
我就是卖家,我来说句,拆机颗粒想挑好的很难,相对来源不明的,我已经尽量自己买盘拆了!而且卖盘的时候也有说明是拆机颗粒!NW754颗粒,是EMLC,算是L95B里比较好的,而且盘都是好盘拆的,盘生产日期在18年/19年,写入少的才几百G,最多写入那个才几个TB!相对512G盘,这点写入量跟新的没区别!

网友:
至于挑颗粒问题,我在闲鱼就卖U盘,所以不存在好的贴硬盘,差的贴u盘的情况,拿到什么颗粒就都贴U盘!不是靠这个赚钱吃饭,颗粒情况知道的基本都有说明,不赚黑心钱!

网友D:
我觉得你买DIY U盘的钱都能买个好的移动固态了吧
雷卡沙有个线U盘,MLC,站内有人买了没拆
有个带指示灯可扩展的移动固态
不如搞两个那个玩玩?

另外顺带一提,917 903
复制漫画复制得怀疑人生

内存卡是真的快,2.0的读卡器+内存卡

网友:
还有我个人也不赞同拆机颗粒再贴回固态硬盘上,毕竟固态硬盘通电时间和读写比U盘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买DIY U盘的钱都能买个好的移动固态了吧
雷卡沙有个线U盘,MLC,站内有人买了没拆
有个带指示灯可 ...

固态硬盘也有,不过。SSD貌似量产需要短接,怕搞坏了,没有U盘量产方便,更重要的是U盘相对便携,所以暂时还是玩玩U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卖家,我来说句,拆机颗粒想挑好的很难,相对来源不明的,我已经尽量自己买盘拆了!而且卖盘的时候也 ...

U盘总体可以,楼上几位也就是帮忙科普了一下这颗粒坏块多的原因,我觉得大家一起研究下挺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固态硬盘也有,不过。SSD貌似量产需要短接,怕搞坏了,没有U盘量产方便,更重要的是U盘相对便携,所以暂 ...

G2版型的也还可以
固态U盘实际就是一个固态+SATA转USB的组合啊,还好吧
和量产固态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G2版型的也还可以
固态U盘实际就是一个固态+SATA转USB的组合啊,还好吧
和量产固态差不多 ...

2246的桥接U盘已经用上了,说实话,因为成本较高,感觉没有普通U盘玩起来那样肆无忌惮的爽

网友:
我买了一个奥睿科的“迷你移动固态硬盘”128G,第一次买,不知奶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