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三星850EVO 240G 开卡成功

楼主(2020-04-12):
早上起来没事,去买来早餐吃,顺便打开电脑开一下昨天收来的三星850 240G固态,故障是不认盘,认盘了也无法分区无法格式化,于是找来开卡工具准备开卡,打开开卡工具识别不到该盘的Flash和固件,明明是对应的开卡工具啊,于是脑子一热改ID Flash,改好后一次过。心里美滋滋。

网友:
这盘是个马甲

网友:
三丧也可以随便开了?

网友:
哥呀你这是假的850,哪有个850用过58XT的呢???而且看你这工具上是IM27A(B27A制程),芯片上写着N19A(像是N18),然后看见3片组240G又像L06-B0K:sweat:,够奇葩

网友A:
这是个假的850EVO,真的850EVO的主控缓存和闪存都是三星自家的,没有工具可以搞。所以可以断定楼主买了个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假的850EVO,真的850EVO的主控缓存和闪存都是三星自家的,没有工具可以搞。所以可以断定楼主买了个假 ...

三丧的也能这样假哈哈

网友B:
你这样的标题党是要拖出去割JJ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的标题党是要拖出去割JJ的

楼主是被奸商坑了吧

网友C:
楼主根本不懂行情,SSD三星方案现在估计将来都不可能开卡的,楼主被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根本不懂行情,SSD三星方案现在估计将来都不可能开卡的,楼主被骗了。 ...

三星的开卡方式真的被奸商攻破了,至少SATA接口的包括最新860pro都沦陷了,是用FPGA搭建了一个开卡平台配合PC3000去开卡,但是据说bug很多,他们的解释是暂时只能写固件不能prescan,我也听闻过另一个高手是从三星弄来的固件。。。。总之ssd且用且珍惜吧,总有一天所有主控都难逃破解的。。。

网友:
三星貌似都是绿板,而且pcb很短,你这个一看就是假的

网友:
三星840 EVO和850EVO很多假的 也是卖的很火的盘  看标题我还以为三星随便开了呢

网友:
你这标题 吓得我一机灵。 差点就打算拜你为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星的开卡方式真的被奸商攻破了,至少SATA接口的包括最新860pro都沦陷了,是用FPGA搭建了一个开卡平台配 ...

除非是主控设计商内部泄露开卡工具,否则这种可能性非常渺茫,没有硬件结构,凭空能做出软件,那这个本领比主控设计厂商高多了,至于其他方式,这个另作别论。

网友:
斗皇强者 恐怖如斯

网友:
还以为我的840有救了

网友:
看你这个标题吓我一跳 以为三星竟然都可以开卡了

网友:
我前几天买了三星830  256G的跑分正常,软件检测0通电,估计奸商清零了。

网友:
楼主是被奸商坑了吧

网友(2022-07-10):
引用 网友D:
三星的开卡方式真的被奸商攻破了,至少SATA接口的包括最新860pro都沦陷了,是用FPGA搭建了一个开卡平台配 ...

我有个固件,听说内部搞来的,但是没有软件,,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