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R4875G1改可调方案

楼主(2020-04-12):
    各位大佬有R4875G1改可调方案

网友:
这电源用料看着真很舒服!

网友(2020-06-06):
2变压器改可调比3变的麻烦些,需要拆下变压器绕线,我也是小白,会改的不一定分享方法,这是别人赚钱的,其次就是技术也很关键,变压器不好拆容易碎磁芯

网友(2020-08-12):
这种电源应该价格不菲了啊

网友A(2020-11-23):
变压器要用什么拆?锡都溶不了,有师傅知道怎么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要用什么拆?锡都溶不了,有师傅知道怎么拆吗?

你的烙铁不够大!上350w的一下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要用什么拆?锡都溶不了,有师傅知道怎么拆吗?

配合吸锡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要用什么拆?锡都溶不了,有师傅知道怎么拆吗?

蓝色大号的,先把引脚焊锡吸一部分

网友(2021-03-22):
用150W高频焊台

网友(2021-05-10):
我有改装方案和改装套件,有需要的加微;ASSB88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要用什么拆?锡都溶不了,有师傅知道怎么拆吗?

最低T12普通烙铁不行的

网友(2022-12-01):
我也想了解,有没有详细的教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