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仪高的UA7777万用表也虚标 5999 实际是1999

楼主(2020-04-12):
买了这个表的可以看下  他家9233e还不错  5999量程精度也行    最近用表 看UA7777 促销买了几个

用了1个月 昨天突然觉得哪里不对  仔细一看 开机显示1888  就是液晶屏是1888  满量程1999
根本显示不了5999   而且  上面表格还写 有 电容 温度测量 也没有

这家做东西太不用心了     做个计量器具这么做    连最大读数都搞不清  不过外观挺好

因为这个 昨天又追加了2台 众仪的ZT100  比优仪高便宜 据说精度还可以 反正众仪的设计者据说是当年第一个引入国内830万用表的人

这样觉得优仪高的表贵了    32包邮   还是个3位半   众仪的万用表  ZT98也是三位半   精度高   还20包邮   ZT100 满量程3999可能还能改9999   才27包邮    况且众仪的表都是2节7号电池   比  用9V的强

网友A:
你怎么搞的20块包邮的?最便宜的不是30包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搞的20块包邮的?最便宜的不是30包邮吗

人家有高佣权限,没有高佣可以走一淘,可以返一半的佣金,比如他有高佣可以返10块,你走一淘可以返5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人家有高佣权限,没有高佣可以走一淘,可以返一半的佣金,比如他有高佣可以返10块,你走一淘可以返5块 ...

淘宝的道道是真多,刚刚买了个102A,其实已经觉得这价格比较香了,前提是表耐用,准确度还不错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的道道是真多,刚刚买了个102A,其实已经觉得这价格比较香了,前提是表耐用,准确度还不错的话。 ...

102a有月卡算上红包返利40多包邮

网友C:
刚买了ua7777,还行吧,反正就一般用用,将就了

网友:
102A就像玩具一样,比巴掌还小,外壳也轻薄。不如优利德的同价位UT33a+。量电容反应也比33A+慢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买了ua7777,还行吧,反正就一般用用,将就了

也没说不行 东西可以的 但是虚假宣传就不对了 也奇怪了 这么多人买 没人发现问题么? 我是冲着5999买的 要是1999我就不买了 还不如买9233e呢  价格也一样

网友:
我也想拥有一个27块钱的ZT100,楼主可以代买吗?

网友D:
怎么看是X999????前段时间也买了一个找不到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是X999????前段时间也买了一个找不到型号的

看X999 就看数字到多少转档 但是我这个1999 好看 开机显示1888 液晶屏就显示不了第一位除了1之外的其他数字啊

网友E:
楼主买这么多表做什么,我看这个价格便宜的表也没什么亮点,反而去年某多有一个27元的全自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可惜没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买这么多表做什么,我看这个价格便宜的表也没什么亮点,反而去年某多有一个27元的全自动,如果我没记错 ...

还马马虎虎吧  全自动那个我也买了  众仪 其实我还是喜欢半自动的 全自动比如我要测电压 容易显示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