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不能忍受电脑音箱不足的小细节,自己动手改变它

楼主(2020-04-12):
我有一对2.0的电脑音箱,还是十几年前买的,它跟随我搬了很多次家,可谓是历经风雨。当时买它也是图它的体积小搬家方便携带,而且还是木质音箱,音质的话纯粹就是听个响,说实在的这种电脑音箱平时使用的机会也不多,毕竟开声音大了存在干扰他人的可能。
这对音箱有一个小细节做得不够好,就是底部的脚垫摩擦力不足,在桌面上动一下就会滑动,特别是电源开关那一个箱子按下电源开关时必须用一只手扶着,不然就跑了。
这个音箱的脚垫也在长期使用和很多次搬家后破损不堪了,更加的没有摩擦力了。
对于这样的小细节不足之处忍无可忍,只有自己动手改变了,今天用一块带有摩擦点的胶皮给它增加摩擦力。
量好尺寸下料制作,也就是几分钟的事情就搞定了,然后清理掉音箱底部的脚垫残留,把胶皮粘贴在音箱底部就OK了!
这样就很好地解决了摩擦力不足的问题,现在用一个手指头按电源开关音箱就再也不会滑动了,很满意!
一直有一个疑问,这对音箱是立体声音箱,但是也没有标明哪个放左边哪个放右边,我一般都是把有电源开关的那一个放在右边,另一个放左边,听起来音箱的立体声效果还是可以的,不知道这样放置对不对,还是有什么讲究的?请知道的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我也是把有控制的放右边,因为方便。

网友:
想知道左右简单,音量设置里选某一边声道,听那边响就知道了

网友:
系统里有声道测试

网友:
PC都是明日黄花了,漫步者也殃及池鱼

网友:
声音设置里点一下左右音箱图标就知道了
左右怎么放都可以,后面音频线换个方向就是

网友:
你都知道是个听响的玩意儿何必计较左右。

网友:
2004年的时候也买过一个,记得是100块左右,现在还在用。

网友:
听个响就得了,人家讲究的水电火电还有关系呢

网友(2020-05-12):
和我的一样,我把鼠标垫粘在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