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RX580 8G战神 有没有人会修

楼主(2020-04-12):
散热风扇短路,把供电给烧了。散热扇只有一个偶尔转转。核心没事,还能LOL,吃鸡不敢了。

网友A:
换个同款三极管(是三极管不,楼下解释下)
继续炸的话就是上级电路没了

搞不了就拿去电脑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同款三极管(是三极管不,楼下解释下)
继续炸的话就是上级电路没了

是NPN型三极管,一毛钱一个。

网友B:
换个风扇,从电源直接取电

网友C:
建议换风扇直接电源取电,或主板接口取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换风扇直接电源取电,或主板接口取电。

RX580 是自动温控风扇,接12V 如发动机,声音大寿命短,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D:
RX580 是自动温控风扇,接12V 如发动机,声音大寿命短,不合适。

可以接5V,或者主板也有温控的

网友:
矿卡,显存焦了 ,  估计随时翻车。

网友E:
可能就是只丝印TO4的PMBS3904的NPN管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能就是只丝印TO4的PMBS3904的NPN管子~

大佬,请教一下,丝印8A     SOT-89封装   是不是7805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请教一下,丝印8A     SOT-89封装   是不是7805呀

我不是什么大佬,丝印8A   SOT-89封装的就是78L05~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
从电源接电吧,加个调速器就行了,平时开一点点,玩游戏开全速

网友:
出吗 紫薯布丁

网友:
又见矿卡,显存的颜色不对劲,还打了胶?

网友:
发来我给你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换风扇直接电源取电,或主板接口取电。

试了从主板直接接电,华硕主板可以调速。风扇噪音感人,显卡吃鸡8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风扇,从电源直接取电

没换风扇,将就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就是只丝印TO4的PMBS3904的NPN管子~

谢谢,有时间搞一下